请教下,使用 ATmega128 下载程序提示进入工程模式错误 ??

楼主(2021-10-15):
请教下,使用 ATmega128 下载程序提示进入工程模式错误 ??

网友:
isp被关闭

网友:
还有检查晶振线路, 降低isp速度

网友A:
线接对了吗?这个货的 ISP 用的是 PE0 和 PE1 口,有别于其他 AVR 的 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对了吗?这个货的 ISP 用的是 PE0 和 PE1 口,有别于其他 AVR 的 SPI

果然是如此呀,PE0/mosi,  PE1/MISO, PB1/SCK

他奶奶的,太坑人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如此呀,PE0/mosi,  PE1/MISO, PB1/SCK

他奶奶的,太坑人了啊

注意出厂熔丝103模式勾选,103模式勾选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出厂熔丝103模式勾选,103模式勾选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好的,多谢多谢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