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的stm32 定位hardfault故障位置点方法,实测无效,怎样定位

楼主(2021-10-16):
整体过程如下:

一、人为制造死机

static int set_fault()
{
                int a[5],idx = 1000;
                char buf = 0;

                a[1000] = 0;
                a[2000] = 0;

                Shell *shell = shellGetCurrent();

                while(1)
                {

                        segger_printk("set fault done %d\r\n", a[idx]);

                        idx += 1000;

                        shell->read(&buf,1);

                        if ( buf == 'q')
                        {
                                break;
                        }
                        vTaskDelay(500);
                }

    return 0;
}
SHELL_EXPORT_CMD(SHELL_CMD_PERMISSION(0)|SHELL_CMD_TYPE(SHELL_TYPE_CMD_FUNC), fault, set_fault, set fault);

通过shell指令,制造内存溢出,导致死机。

二、查寄存器定位故障代码位置

1、进入hardfault后查找堆栈指针的值

0x20004F38。
这个栈地址里面依次的值是:
R0-R3、R12、PC、xPSR(CPSR或者SPSR)、LR。
我们需要查找PC和xPSR寄存器的值。也就是第6、7个寄存器的值。

2、在memory窗口输入0x20004F38值。

PC的值为:
0x0804891D
xPSR的值为:
0x080201D4

3、在view里面打开dissmebly 汇编窗口。

4、在汇编窗口右键,选择show dissably code at address。

5、定位程序点

提示程序故障点在上面函数中。

三、结论
定位的位置不正确。

操作过程应该没毛病,不知道有没其他定位故障点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1-楼主可否分享工程;2-怎么知道 这个栈地址里面依次的值就是:R0-R3、R12、PC、xPSR(CPSR或者SPSR)、LR。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可否分享工程;2-怎么知道 这个栈地址里面依次的值就是:R0-R3、R12、PC、xPSR(CPSR或者SPSR)、LR。 ...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674445/article/details/102452281

照着这个教程来的。

网友B:
定位没问题啊,这个方法是定位发生Hardfault的位置,不是定位产生Hardfault条件的位置
你在制造溢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Hardfault,Hardfault发生在后续的其它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没问题啊,这个方法是定位发生Hardfault的位置,不是定位产生Hardfault条件的位置
你在制造溢出的过程 ...

比如正常的程序中,也是这样间接导致死机。那么久很难准确定位到故障点了。

网友:
不知怎么跑进Hardfault,写了也算多代码,没出现过Hardfault。最多看门狗复位,再找复位地方;还有就是溢出,主要用状态机,有一次溢出,状态机某状态改了,查了很久,之后查map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要是有个东西能够无人值守监控就好了

网友C:
试下这个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blob/master/README_ZH.md

网友:
用Ozone仿真,能看到进Hardfault前的PC地址

网友D:
你参考的帖子是不是有问题,我记得要修改startup启动程序,还要在hardfault函数里面保存一遍这些寄存器的值。我之前遇到的问题都是这样定位的,
我一个同事更狠,直接在出问题代码附近设置断点然后单步仿真看汇编代码,最后也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的帖子是不是有问题,我记得要修改startup启动程序,还要在hardfault函数里面保存一遍这些寄存器的值 ...

有可能。

记得以前也遇到此类问题,这样参考也没找到原因。

你这边如果有好的方法,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更崩溃,进到NMI 报错,根本无处下手

网友:
view->call stack windows. 这个可以吗?

不看汇编, 如何得知:
这个栈地址里面依次的值是:R0-R3、R12、PC、xPSR(CPSR或者SPSR)、LR ??
PC,LR一般不会压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这个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blob/master/README_ZH.md

这个通过addline分析出的位置。有一些问号, 不知道啥意思

请问这东西定位准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通过addline分析出的位置。有一些问号, 不知道啥意思

这能提示你故障代码在哪个文件的哪一行,之前使用,判断还是很准确

网友F:
可以参考rt-thread,跟你这个类似应该。如果是在调试阶段加着仿真的话看下栈内容应该很快就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能提示你故障代码在哪个文件的哪一行,之前使用,判断还是很准确

好多都是定位在系统函数中,不知从何查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rt-thread,跟你这个类似应该。如果是在调试阶段加着仿真的话看下栈内容应该很快就能定位 ...

下面是参照这个帖子弄得,帖子里面是M3的,不清楚M4是否适用:
https://blog.csdn.net/suny1234/article/details/89418980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IMPORT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

                                TST     lr, #0x04               ;;(1-1)
                                MRSNE   r0, msp                 ;;(1-2)
                                MRSEQ   r0, psp                 ;;(1-3)

                                STMFD   r0!, {r4 - r11}         ;;(2)
                                STMFD   r0!, {lr}               ;;(3)

                                MSRNE   msp, r0                ;;(1-4)
                                MSREQ   psp, r0                 ;;(1-5)

                                PUSH    {lr}                    ;;(4)
                                BL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   ;;(5)
                                POP     {lr}                    ;;(6)

                                ORR     lr, lr, #0x04           ;;(7)
                                BX      lr                      ;;(8)
                                ENDP

                                ALIGN   4                       ;;(9)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struct exception_stack
{
                                uint32_t r0;
                                uint32_t r1;
                                uint32_t r2;
                                uint32_t r3;
                                uint32_t r12;
                                uint32_t lr;
                                uint32_t pc;
                                uint32_t psr;//?????
};

struct stack_frame
{

        uint32_t r4;
        uint32_t r5;
        uint32_t r6;
        uint32_t r7;
        uint32_t r8;
        uint32_t r9;
        uint32_t r10;
        uint32_t r11;

                                struct exception_stack exception_stack_frame;
};

struct exception_info
{
    uint32_t exc_return;
    struct stack_frame stack_frame;
};

#define rt_kprintf segger_printk
/*
* fault exception handler
*/
void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struct exception_info * exception_info)
{
    extern long list_thread(void);
    /*??context???????????*/
    struct stack_frame* context = &exception_info->stack_frame;

//    /*???????????????????????,????????*/
//    if (rt_exception_hook != RT_NULL)
//    {
//        rt_err_t result;

//        result = rt_exception_hook(exception_info);
//        if (result == RT_EOK)
//            return;
//    }

    /*?????????*/
    rt_kprintf("psr: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psr);

    /*??????????*/
    rt_kprintf("r00: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r0);
    rt_kprintf("r01: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r1);
    rt_kprintf("r02: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r2);
    rt_kprintf("r03: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r3);
    rt_kprintf("r04: 0x%08x\n", context->r4);
    rt_kprintf("r05: 0x%08x\n", context->r5);
    rt_kprintf("r06: 0x%08x\n", context->r6);
    rt_kprintf("r07: 0x%08x\n", context->r7);
    rt_kprintf("r08: 0x%08x\n", context->r8);
    rt_kprintf("r09: 0x%08x\n", context->r9);
    rt_kprintf("r10: 0x%08x\n", context->r10);
    rt_kprintf("r11: 0x%08x\n", context->r11);
    rt_kprintf("r12: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r12);
    rt_kprintf(" lr: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lr);
    rt_kprintf(" pc: 0x%08x\n", context->exception_stack_frame.pc);

    /*??EXC_RETURN[2] ?1????????????*/
    if(exception_info->exc_return & (1 << 2) )
    {
        rt_kprintf("hard fault on thread:\r\n\r\n");

#ifdef RT_USING_FINSH
        list_thread();/*??????*/
#endif /* RT_USING_FINSH */
    }
    else/*???handler??*/
    {
        rt_kprintf("hard fault on handler\r\n\r\n");
    }

#ifdef RT_USING_FINSH
    hard_fault_track();/*????*/
#endif /* RT_USING_FINSH */

    while (1);
}

网友:
HARDFAULT的检测机制是什么啊,芯片怎么知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参照这个帖子弄得,帖子里面是M3的,不清楚M4是否适用:
https://blog.csdn.net/suny1234/article ...

我没有研究过具体的代码,写代码多了一般不会出现hardfault的问题,即使出现了在自测阶段都能找到问题,加仿真看下栈列表最多几分钟就能定位到问题点。后边如果碰到不容易复现或者量产设备上有这个问题就要借助这类工具了,看你现在需求应该是不容易复现的hardfaul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研究过具体的代码,写代码多了一般不会出现hardfault的问题,即使出现了在自测阶段都能找到问题, ...

我是给别人填坑。不是特别容易复现,用楼上的cmtrace每次定位的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给别人填坑。不是特别容易复现,用楼上的cmtrace每次定位的位置都不一样。 ...

“每次位置都不一样”出现这么多次了应该算挺容易复现的了,加仿真看栈列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