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3D打印是利用材料逐层叠加来实现的,最新利用光束完成的3D打印作品已问世

楼主(2021-10-16):
用光完成的"思想者"在想些什么?全新3D打印模式已经来临!

传统的3D打印是利用材料逐层叠加来实现的,一种最新利用光束完成的3D打印作品已问世!灵感突破来源于电脑断层扫描的逆向应用,目前仅限于打印厘米级物体,未来这种全新的3D打印模式或许会在各个方向突破局限!

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691437003145270/4692107224681012

网友A:
我一直以来一听光固化打印这个词,脑海里想象的都以为就是楼主位这么干的,只不过认为耗材可能是粉状或者液态或者膏状,光固化打印好后,冲洗掉打印件周边多余的耗材即可。     直到后来看到站长搞光固化打印机,才知道原来是用液槽配合液晶屏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来一听光固化打印这个词,脑海里想象的都以为就是楼主位这么干的,只不过认为耗材可能是粉状或者液 ...

之前一直以为光固化3D打印类似于水晶内雕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以为光固化3D打印类似于水晶内雕这种

顺便问一下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这是怎么做的

激光聚焦吧。

网友:
实际应该是光线发生器旋转吧  不然树脂旋转会有误差吧

网友B:
可以有这么精确?

网友:
网上搜的:激光内雕的原理是非线性光学现象 。透明材料虽然一般情况下对激光是透明的,不吸收激光能量,但是在足够高的光强下会产生非线性效应,比如多光子电离、阈上电离等,所以在强度足够高的激光聚焦点,透明物质会在短时间内吸收激光能量而产生微爆裂,大量的微爆裂点排列成所需要的图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这么精确?

这个肉眼观察的精度根本不是个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这么精确?

采用先进的振镜技术配合2KHz半导体泵浦YAG倍频激光器,爆点很细很亮,雕刻速度更快,图案更精细、生动、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