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板,我打样贴片,12V、5V对地短路,这应怎么处理?

楼主(2021-10-16):
打样贴片花了450左右,随便拿了一张贴上了未贴的芯片,200来块钱,通电前一测12V、5V对地短路,测了测那四张板子都这样,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看看了看图纸好像没问题,忘了提交的图纸带不带网络了,如果带网络您看看12V、5V、GD哪里连了。
订单编号:SMT2110060093

网友:
这事不应该先找客服吗?

网友:
我怀疑,不一定是加工问题。搞不好,原理上被连起来了。

网友:
别说图纸好像没问题,自己的图就得100%没问题,然后才去质疑别人。

网友:
电容选电电感,大电流烧机,看那里冒烟。

网友:
我已经安排人对接你。先看看情况。

网友:
您好,请到系统上【售后服务】【SMT品质投诉】里面找到对应应的订单投诉下。 请帮在图上标识下那些位置有问题上传图片。

网友A:
用带灯得放大镜找一找,一般是线的间隙有一根刺状的铜箔没腐蚀掉,导致短路了,找到之后用小刀割一下就好了。
我遇到过三四次。

网友:
建议找到问题上图再说,没有证据的话题不建议发表,有攻击供应商的嫌疑

网友:
楼主敢不敢把你的设计图或成品图放上来让大家欣赏?

网友:
可能是12V或者5V的小电容对地短路,有幸遇到过一次,把回路上除了小电容之外的所有器件都拆掉了,还是短路,后来把100nf的电容拆了,才找到问题。

网友:
如果是多片都出问题了, 从原理上找问题吧,  PCB 安全距离不够  和 原理图上原理出问题都又可能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灯得放大镜找一找,一般是线的间隙有一根刺状的铜箔没腐蚀掉,导致短路了,找到之后用小刀割一下就好了 ...

一般没腐蚀掉 一片 两片好像有可能

多片  全出问题了  感觉 还是可能安全距离或者原理上 有点问题

网友:
如果5块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原理图就有问题

网友:
还未找到原因?

网友:
都出问题,肯定是自己图纸没画对。101%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所以说,简单的板子,线间距能远就远点,过孔尽量大些,不要跟我扯美观,没问题的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