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I2C总线监控工具,怎么动态适应7bit/10bit模式,请教?

楼主(2021-10-16):
无内文,谢谢。

楼主:
我是用手上的MCU做,没有打算做高速采样然后解码那种。

网友:
难道你不打算监听start和stop?把addr+rw和data混在一起记录?

网友:
这货不是个逻辑分析仪么?

网友:
我也想找这个工具

网友:
直接使用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还做个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