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B站稚晖君——电脑显示屏(第二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16):
见笑了,我的关注点比较另类

下图红圈中显示屏,在我这很实用!淘宝逛了一下没找到类似的!
是否又了解的,烦请告知一二。

网友:
自制的吧

网友:
某宝搜 机箱副屏

网友:
这个像是后视镜式行车记录仪那种屏

网友A:
应该就是类似的吧

网友:
我对这个也感兴趣

网友:
找一块长条形的屏(很多车的液晶仪表都是长条的),用一个HDMI转LVDS的芯片或现成的瑞昱芯片的驱动板,就可以了。

话说,拿个ipad,用XDispaly之类的软件,也可以当扩展显示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类似的吧

这个不错!
搜索也是门技术!!!

网友B:
感兴趣你有什么用?

网友:
前两年看到挺感兴趣。前两天再看到还是挺感兴趣。
最终想想 对我来说都是没卵用。

网友:
我也纠结了好久,最终没买这种屏,还是直接平板爽。 苏菲go2

网友:
我觉得这种,竖起来放旁边,把终端拖过去,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你有什么用?

设想这样用:
        把即时通讯工具 和邮件 放在这个屏幕!  [联网电脑]
        上面正常显示屏 用于工作  [未联网]

通过同步线来实现一套鼠标键盘操作两个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想这样用:
        把即时通讯工具 和邮件 放在这个屏幕!  [联网电脑]
        上面正常显示屏 用于工作  [未联网]

不用啊,看着是HDMI接口,直接显卡和win支持扩展桌面,一套键鼠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想这样用:
        把即时通讯工具 和邮件 放在这个屏幕!  [联网电脑]
        上面正常显示屏 用于工作  [未联网]

这个方案是不是不能在联网电脑和非联网电脑之间传输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是不是不能在联网电脑和非联网电脑之间传输文件?

有这样的无线鼠标键盘,直接切换2台电脑(鼠标复制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的无线鼠标键盘,直接切换2台电脑(鼠标复制文件)。

这个倒是知道,实现需要两台电脑连同一个局域网,可是实际是有一台电脑是不联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是不是不能在联网电脑和非联网电脑之间传输文件?

使用一根USB 同步线。。。。

网友:
猛一看挺好,仔细想想其实没啥用。。。

网友:
不贵  有点想要啊  用USB示波器实时调试时就感觉有用  不然要一个一个窗口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