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个厂商的AC和AP是不通用的呢?

楼主(2021-10-16):
如果一个牌子的AC可以控制很多牌子的AP,
这样子多好

各位用过哪些牌子的AC呢,好用不

网友:
TL-AC100 二手垃圾,可用

网友A:
H3C 淘宝买,都是商业批量客户装剩下的,价格便宜量又足,缺点就是不够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C 淘宝买,都是商业批量客户装剩下的,价格便宜量又足,缺点就是不够开放。 ...

h3c的ap,可以用其他牌子ac管理么

网友B:
各家各家协议。再说了。通用。还赚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家各家协议。再说了。通用。还赚啥钱~~

通用就不能赚钱么

人家基站互换都能做,小小的ac,弄个互换有这么难么

网友:
我单独写了一贴方便以后搜索,可以参考下我的方案,用得很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99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用就不能赚钱么

人家基站互换都能做,小小的ac,弄个互换有这么难么  ...

比如买了一个华为ac,然后ap都买其他家便宜的。羊不得薅秃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买了一个华为ac,然后ap都买其他家便宜的。羊不得薅秃噜。哈哈

ap都挺贵,还有便宜的么

网友C:
我时掉了tp的坑里面了。ac300+5个wifi6面板+1个吸顶ap+1个户外ap。感觉不是太稳定,而且面板上的有线网卡不达标。

网友:
我买的h3c的gr1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时掉了tp的坑里面了。ac300+5个wifi6面板+1个吸顶ap+1个户外ap。感觉不是太稳定,而且面板上的有线网卡不 ...

这种面板发射功率是不是都很小,只能覆盖单个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时掉了tp的坑里面了。ac300+5个wifi6面板+1个吸顶ap+1个户外ap。感觉不是太稳定,而且面板上的有线网卡不 ...

tp的吸顶ap稳定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tp的吸顶ap稳定么?

吸顶我只有客厅一个,还放在天花板内部,稳定性还行吧,就是ap面板上的优先网口速度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顶我只有客厅一个,还放在天花板内部,稳定性还行吧,就是ap面板上的优先网口速度不稳定。

优先网口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优先网口什么意思

有线网口,打错了。我是有台式机也需要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网口,打错了。我是有台式机也需要使用的。

wifi6面板是每个房间安装一个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fi6面板是每个房间安装一个么?

是的每个房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每个房间一个

发射功率很小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房间一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很小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房间一个呢

商家这么推荐的。不过装了这么多ap之后覆盖是挺好的,的确无死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家这么推荐的。不过装了这么多ap之后覆盖是挺好的,的确无死角了

吸顶ap也是wifi6么

网友C:
是的,都是wifi6的,我去年10月左右安装的,那时候wifi6容易买的就只有tp了。不过交换机是h3c的24口po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都是wifi6的,我去年10月左右安装的,那时候wifi6容易买的就只有tp了。不过交换机是h3c的24口poe的。 ...

24口poe,不接设备,待机功耗10瓦以上?

你这个是家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口poe,不接设备,待机功耗10瓦以上?

你这个是家用么

7个ap就占了7个口子,阳台和露台上还有4个监控又是4个,2台打印机占2个口子,nas1个,书房还有1个台式机也需要。然后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多余的有线网口,基本差不多了。
之前线没全部插好的时候建下图,其中倍控的那个软路由(3865u+8g+128g)就跑了一个openwrt,准备丢闲鱼上卖了,刚买了一个R2S准备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7个ap就占了7个口子,阳台和露台上还有4个监控又是4个,2台打印机占2个口子,nas1个,书房还有1个台式机 ...

需要拉很多网线了,会不会很乱

直接明管,还是走地面还是走顶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拉很多网线了,会不会很乱

直接明管,还是走地面还是走顶部呢   ...

装修的时候弄得,都是隐藏的吧,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