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产品,BGA芯片四周会填充一种胶水,大家知道是那种胶吗?

楼主(2021-10-17):
如题,我们现在新上一个BGA的板,想着工控的环境,想对BGA芯片保护一下,防止粉尘之类的进入BGA内部很密的引脚空间,防止短路。

之前看到有些产品用黑色的脚填充包围,不知道是哪种胶。705系列的硅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V黑胶...

咦,不是环氧?iv胶bga底下似乎不能固化吧。我看到很多手机板子bga底部基本完全填充的。

网友C:
BGA底部填充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咦,不是环氧?iv胶bga底下似乎不能固化吧。我看到很多手机板子bga底部基本完全填充的。 ...

哦哦,我看错了。我以为是芯片周围一圈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A底部填充胶。

大师,怎么那么贵,有没有便宜点的,能够密封防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看错了。我以为是芯片周围一圈的那个

我要的就是芯片周围一圈的那种

楼主:
我发现很多工控触摸屏上到BGA都没有封胶处理的,西门子的也没有

网友:
不止是BGA封胶,我们喜欢将电控板的接插件做好防护之后,一次性进入UV胶,然后1KW365nm照射一下,也就是几秒的事情。

瞬间凝固。

不需要维修,直接扔掉或者更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