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骏560的设计真奇葩: 情侣驾车途中下车换开 结果被锁车外

楼主(2021-10-17):
目前市面上不少车型都配备有自动落锁功能,但是停车关门后,就把自己锁在车外的车型,你见过没有?

日前,网友上传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在一处拥堵路段,一辆白色的SUV停了下来,并且车内走下一男一女,想要换司机驾驶。

视频
https://weibo.com/2549621477/KD1Uhm880

从视频中来看,两人都有“随后关门”的好习惯,二者下车都把车门一把关上,但是两人去开车门时尴尬了,车辆自动落锁,钥匙在车内,无法打开车门。

并且当时两侧车道,因为堵车堆积了不少车辆,男子迟迟不能打开车门进去车内开车,无奈后方车辆只能变道。

期间男子还尝试用石头砸车窗,可是车窗相当结实,尝试几下把车窗砸破损,但是无法彻底砸烂,也无法取出钥匙。

无奈之下,男子求助交警,并找来了开锁师傅,付费将车门打开。交警也提醒这位男子,今后要注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看到这辆车迷惑操作,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车辆的自动落锁功能,一般都是车辆在行驶速度超过20或者30km/h时才会激活,像视频中这位男子的宝骏560,一下车关门就自动落锁着实少见,真是奇葩车型。

楼主:
如果是我,一块砖头敲烂副驾驶窗口玻璃,300元而已。

找人开锁折腾1小时,开锁费估计也要3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一块砖头敲烂副驾驶窗口玻璃,300元而已。

找人开锁折腾1小时,开锁费估计也要300元。 ...

贴了防爆膜吧。看文字描述是砸破了但是不碎。要不然就是手无缚鸡之力,或者不舍得砸碎。。

网友:
一般行车落锁是速度达到多少就上锁的,之前我那个车自己刷开的,自己设置七公里速度锁。美系车这个功能默认关闭了,意思不安全,出了事故不方便外面的人救援。我同事之前那个五菱宏光也是被锁过钥匙在里面,那个是他的车有问题,会自动上锁,好像坏了什么东西。悲催的是备用钥匙也在里面。后面花了150块钱请人开锁。

网友:
重点的开锁过程被剪辑了说!我之前租一嗨的车,停小区后忘了拔钥匙就关门,结果进不去,也是请来开锁师傅,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投诉客服,最后赔偿了开锁费。后来发现神州的车可以远程开锁,就尽量不租一嗨的车了。神州的车没有贴膜,怕晒的话得自备窗帘。

网友B:
钥匙在车里无法落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钥匙在车里无法落锁的

智能钥匙才有这种功能。
我的老轩逸,就被锁过,过程是这样的:
用遥控解锁,没有去开门(这个很重要),又用遥控器开了后备箱,钥匙放到后备箱,拿了后备箱的东西就随手关了后备箱了,这时车门也打不开了,钥匙就锁在后备箱了。

后面我试了一下,遥控解锁车门后,大约15约左右,如果没有开门,会自动再次上锁。

行程中,没不自己上锁(不管车速多少),应该是太老的车,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的斯柯达昊锐遭遇和楼上的轩逸完全相同,不懂为啥要设计这样的逻辑。

网友:
迈腾的自动落锁功能也容易被关的,拔钥匙后一段时间没锁门会自动上锁。要是下车把钥匙放在座位上关门走人,那就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一块砖头敲烂副驾驶窗口玻璃,300元而已。

找人开锁折腾1小时,开锁费估计也要300元。 ...

我試過用轉頭,手都流血了,玻璃紋絲不動,後來找了個超級大的水管板手,才砸破副駕玻璃,震動相當大,現在想想還好氣囊沒爆開,砸的是別人的車

网友:
如果是带无钥匙进入和启动功能的车,是可以区分钥匙是在车里还是车外的,一般都是检测到车内没有钥匙后才会上锁。

网友:
我的美系车是20公里自动锁车。钥匙在车内手动锁不了车,除非用另一把钥匙锁车。

网友:
以前吉利有款车也奇葩,车提示油位报警后,再启动车打不了火。帮朋友推过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了防爆膜吧。看文字描述是砸破了但是不碎。要不然就是手无缚鸡之力,或者不舍得砸碎。。 ...

你在意淫吧?

贴了防爆膜,只是玻璃不会散出来而已,玻璃仍然会破。

否则这个世界上会少了一个行业:砸汽车玻璃偷车里的财物。

网友:
这不是设计问题,应是技术不过关,钥匙在车内,车停止,不应自动落锁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本田奥德赛,钥匙在车内,也会锁的,和宝骏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智能钥匙才有这种功能。
我的老轩逸,就被锁过,过程是这样的:
用遥控解锁,没有去开门(这个很重要), ...

卡罗拉也这样被锁过:遥控锁门后,再遥控开后备箱,搬设备进去,钥匙和设备一起被关在后备箱,然后就锁外边了。后边电话让老婆送备用钥匙来...

网友:
应该拨钥匙,拿在手上,下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試過用轉頭,手都流血了,玻璃紋絲不動,後來找了個超級大的水管板手,才砸破副駕玻璃,震動相當大,現 ...

钢化玻璃要敲边角,汽车被困的基本求生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試過用轉頭,手都流血了,玻璃紋絲不動,後來找了個超級大的水管板手,才砸破副駕玻璃,震動相當大,現 ...

要砸边边角角吧,看警察破窗就用甩棍一样的工具,轻轻松松几下就砸碎。

网友G:
老奇骏钥匙在车里是不锁的

网友:
我的速腾带钥匙走也不会自动落锁,有时候还担心没有锁门再跑去锁一遍。。。

网友:
我的是发动机超过2000转就会上锁

网友H:
我国产车,只要钥匙在车内就锁不上

网友:
有无钥匙进入,钥匙在车内 锁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奇骏钥匙在车里是不锁的

是的,从来没有出过意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钢化玻璃要敲边角,汽车被困的基本求生常识啊……

汽車窗子關上後,邊緣都是被保護起來的,接觸不到的

在接觸不到玻璃邊緣的情況下,專門砸玻璃的是要用很尖且很硬的東西

网友:
不大可能吧,宝骏的560 如果有遥控钥匙在车里锁不上的。
如果有一把遥控钥匙在里面,另一把在外面也锁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車窗子關上後,邊緣都是被保護起來的,接觸不到的

在接觸不到玻璃邊緣的情況下,專門砸玻璃的是要用很 ...

靠近边缘的地方就行,不用接触到边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能钥匙才有这种功能。
我的老轩逸,就被锁过,过程是这样的:
用遥控解锁,没有去开门(这个很重要), ...

宝骏560高配版的无钥启动的钥匙要是忘记在车里,车门是锁不上的。不过宝骏560有非无钥启动的版本,这个版本就不清楚了。

网友I:
宝骏辣鸡,把电源切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罗拉也这样被锁过:遥控锁门后,再遥控开后备箱,搬设备进去,钥匙和设备一起被关在后备箱,然后就锁外 ...

一样遇到过钥匙被锁车尾箱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宝骏辣鸡,把电源切掉就行了。

发动机盖怎么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发动机盖怎么打开?

因为是情侣被锁车外,所以用男朋友撬开

网友:
我的丐版桑塔纳,加装的遥控钥匙,有时候车静止就会自动落锁,所以我一直以来养成了习惯,只要我临时下车,就先把车窗降个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国产车,只要钥匙在车内就锁不上

你这句话说的不严谨啊,正常开车的时候(比如60公里每小时)钥匙当然在车里,难道不能落锁?
应该是 钥匙在车里 但是车速低于一定值的时候不会自动落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钥匙在车里无法落锁的

你这句话说的不严谨啊,正常开车的时候(比如60公里每小时)钥匙当然在车里,难道不能落锁?
应该是 钥匙在车里 但是车速低于一定值的时候不会自动落锁的

网友:
我的本田钥匙放在后尾箱和前排车内,是无法锁车的

网友:
我15年前的破车钥匙无论放车子里任何位置都是不能锁门的,包括用机械钥匙也是锁不住的,而且有声音报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情侣被锁车外,所以用男朋友撬开

钻车底怎么会断不开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钻车底怎么会断不开的呢。

断电了门锁就弹了?又不是长闭磁力锁。。。也不会断电失磁啊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B:
看起来是锁的控制模块质量有问题。无钥匙启动的因为钥匙随身,倒是没这个风险。以后只要用车钥匙一定随身带着,别哪天锁在车外头就搞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了门锁就弹了?又不是长闭磁力锁。。。也不会断电失磁啊

我也不知道,我那台辣鸡就是这样,因为我不在家,开得少,一般走的时候都会把电池线断了。
然后就锁不了,没有机械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锁的控制模块质量有问题。无钥匙启动的因为钥匙随身,倒是没这个风险。以后只要用车钥匙一定随身带 ...

无钥匙启动的我也是喜欢放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