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如何管理安卓手机相片的?

楼主(2021-10-17):
容量再大,耐不住相片和视频越来越多,

各位是定期通过MTP把相片剪切到电脑硬盘么?
还是有什么软件可以更方便地迁移相片呢

楼主:
几千个照片,一个个删,也是非常累的

网友A:
没有私密照片的话,手机自带云盘
有私密照片的话,自己搭建云盘

网友B:
NAS自动备份

网友:
买云服务。所有的手机数据全同步。

楼主:
你用的啥NAS?自动备份装什么APP

网友:
群晖装个软件,自动同步到群晖里,可以家人手机上各装一个,分别在群晖上分配一个账号,会自动按账号,日期等同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私密照片的话,手机自带云盘
有私密照片的话,自己搭建云盘

自己搭建云盘,用什么软件呢,不要说seefile,这个软件太难用了

网友C:
弄个群辉,黑群也行,装个DSphoto
硬盘多大就可以装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群辉,黑群也行,装个DSphoto
硬盘多大就可以装多少

把照片备份到黑群后,手机会自动删除照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搭建云盘,用什么软件呢,不要说seefile,这个软件太难用了

群晖自家的APP,可以选择备份之后删除手机端的文件
DSFile可以,DSPhoto我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照片备份到黑群后,手机会自动删除照片么

DSphoto好像不行, 按楼上所说DSfile应该 是可以的,我查看软件说明也有相关说明,但我用DSfile很少,也没用过自动备份后删除的功能

楼主(2022-03-12):
引用 网友C:
弄个群辉,黑群也行,装个DSphoto
硬盘多大就可以装多少

黑裙可以用DSphoto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S自动备份

你用的哪种NAS?

网友D:
家里路由器上装zerotier,手机也装上,局域网内NAS随便用什么软件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路由器上装zerotier,手机也装上,局域网内NAS随便用什么软件都方便。

必须在路由器上装zerotier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在路由器上装zerotier么

装NAS上也行,装路由器上方便,在家在外面都能用同一IP。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裙可以用DSphoto么

可以装啊,我现在都是用DSphoto备份相片,多个手机之间还能分开不同的相册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啊,我现在都是用DSphoto备份相片,多个手机之间还能分开不同的相册文件夹 ...

你的黑裙跑在蜗牛机上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黑裙跑在蜗牛机上么

这都被你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photo好像不行, 按楼上所说DSfile应该 是可以的,我查看软件说明也有相关说明,但我用DSfile很少,也 ...

最新版的 photo 在有清除选项,可以释放手机存储空间。

楼主(2022-05-10):
引用 网友C:
这都被你猜对了

黑裙的同步稳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裙的同步稳定么?

相片同步么,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经常一两个月备份一次
ios的动态相片在备份时还可以备份成两个文件:一个图片格式,一个视频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