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O138的噪声/纹波 有什么办法降低些?

楼主(2021-10-17):
闲钱不多  淘的是最早那版,水平基线明显很大的纹波

貌似不是电源引起的  我试过加电解电容和无极电容滤波  无什效果

网友A:
DSO138 这玩意够老的。

你要看过最开始的代码就知道问题了:12bit 的 ADC 按着最大分辨率采样,
但模拟信号调理的幅度只有 240LSB 左右的波动量,刚好对应 1LSB=1Pixel。

类似于数码变焦到了最大,自然有噪点。

后来改版的 138 升级了最后一级运放的增益,调整到原来的 10x,相当于加了 10x 光学变焦。
这样一来能有 2400LSB 的范围,软件里再缩小就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O138 这玩意够老的。

你要看过最开始的代码就知道问题了:12bit 的 ADC 按着最大分辨率采样,

感谢大佬指教

您这么一说 我还真没注意到固件版本    赶紧看了下

FW:113-13801-060
LIB:13803-035

我应该说是老款   而不是老版,对各版本差异  没仔细了解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教

您这么一说 我还真没注意到固件版本    赶紧看了下

图中 R9,老款的是 1K,新款增加到 10k,相当于增加了 10x 模拟放大,采样以后代码再 /=10 就噪声下来了:

我一直用的就是老款的,并且 IDA 了部分老款库。新款的需要 /=10,反汇编一直懒得折腾了,也就没有升级过去

楼主:
逆向工程?  艺高胆大呀

今越不提供升级服务了吧? 也不知道今越有没有自己的软件产权

我是想利用手头有几个手机上淘汰下来的小电池,有独立供电的话用起来方便些
旧电池+成品升压板到9V
目前先这么凑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