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物美价廉的国产电平转换芯片推荐吗?

楼主(2021-10-17):
3.3V和1.8V之间的电平转换,其实就是一个串口。

网友:
RS0102。速度不高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
74LVC1T45

网友A:
SGM4568:
1.2V to 5.5V on A Ports and 1.65V to 5.5V on
B Ports (VCCA ≤ VC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M4568:
1.2V to 5.5V on A Ports and 1.65V to 5.5V on
B Ports (VCCA ≤ VCCB)

这个不太好买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也可以啊。一搬4G之类的无线模块,核心电平都是1.8V的,手册都给的有这个转换电路。

网友:
2n700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也可以啊。一搬4G之类的无线模块,核心电平都是1.8V的,手册都给的有这个转换电路。 ...

速率能到多少?

网友:
961200没有问题。上升沿ok,高低电平ok。

网友:
关注,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