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可靠店铺可以寄修微软的surface pro(换电池)?

楼主(2021-10-17):
第五代,速度还很快,但是电池只能扛个10多分钟。
以前一直插电使用,工作机,应该是长时间高温电池废了。

网友A:
锂电池长时间饱和充电真的很容易坏。我几台电脑都是充坏的。一定要时不时拿起来用一段时间,哪怕放一半都可以。

网友:
所以松下笔记本有设置只充80%的功能

网友B:
这机子是出了名的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长时间饱和充电真的很容易坏。我几台电脑都是充坏的。一定要时不时拿起来用一段时间,哪怕放一半都可 ...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个本子散热没搞好导致电池衰减快。
电路上面应该考虑到一直插电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是出了名的难拆~~~~~~

是的,这东西电池不难换,拆费死劲了,找人修都很难找到保证拆不坏的。
有一次帮人修我买了一堆工具拆,好不容易拆下来了,最后一边把排线割断了,废了。
第二次手里的坏了老实了,找人帮忙修,结果维修的孙子把屏给我拆烂了,还不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个本子散热没搞好导致电池衰减快。
电路上面应该考虑到一直插电使用的 ...

no no 锂电池怕长期充满一直浮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东西电池不难换,拆费死劲了,找人修都很难找到保证拆不坏的。
有一次帮人修我买了一堆工具拆, ...

微软那孙子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维修这事!!!!!

网友:
我自己拆过surface pro3,使用风枪对屏幕四周来回加热。当时大概吹了20多分钟,等胶软化后使用吸盘吸住屏幕的一边往外掰出一条缝,(注意不要拉的太用力,只要拆出一条缝插卡片就可以)在这条缝里面塞卡片,然后再沿着这个开口往两边塞卡片,扩大缝隙。当时用名片剪的纸片条塞的。这样慢慢扩大缝隙后最后整个屏幕就可以拆下来了,拆的时候还要吹热风。当时装回去的时候开始还买了双面胶替换原来机子上的双面胶,后来又拆了一次就直接利用残留双面胶的粘性,四周加了透明胶带粘牢,方便以后拆机。屏幕没拆坏,就是拆的时候很费时。充分加热+淘宝上买了两个不同大小的强力吸盘

网友D:
明天晚上就有答案了,我的surface pro6送去升级内存和SSD,预计明天晚上到手,如果没翻车再给楼主推荐。相对而言,换电池的难度是最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晚上就有答案了,我的surface pro6送去升级内存和SSD,预计明天晚上到手,如果没翻车再给楼主推荐。相 ...

原厂的吗?
居然还能升内存跟SSD?
我在淘宝找了一家深圳本地的维修店,换电池报价300,也准备寄出去。
聊天时感觉店家挺靠谱,我说手头的是几代一听就知道。
然后我说有个二代也想换电池,直接说这代已经没配件,什么维修都做不了。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 我的是pro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吗?
居然还能升内存跟SSD?
我在淘宝找了一家深圳本地的维修店,换电池报价300,也准备寄出去。

昨晚我的pro6已经回来了,看外观,基本看不出拆卸痕迹,开机查配置,确实升级到了16G,SSD换成了海力士512G,通电次数28次,时间6小时,写入量366G,几乎全新,比较满意
我找的店在深圳,某宝的店名叫,东昇科技微软配件,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我也关注一下,我手上有一台基本残废的surface pro 6

网友:
我的pro7键盘排线好像不大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地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关注一下,我手上有一台基本残废的surface pro 6

6代性能还很好啊,拯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我的pro6已经回来了,看外观,基本看不出拆卸痕迹,开机查配置,确实升级到了16G,SSD换成了海力士51 ...

我的明天也到了。
中途加了200,说的电脑关机漏电,一并给我修。
感觉是这样的问题,我统一让他们修了。应该今天发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昨晚我的pro6已经回来了,看外观,基本看不出拆卸痕迹,开机查配置,确实升级到了16G,SSD换成了海力士51 ...

大师,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花了多少钱?

全部算下来带运费,1.5K

现在全新的512G SSD颗粒缺货严重,价格偏贵,那种挖过矿的SSD不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