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lDRAW X7 X8 2017 2018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1-10-18):
从CorelDRAW 2017版本开始我们叫习惯了的X几系列的CorelDRAW毅然决然的就换了称呼,所以有时候很多朋友对于软件版本,经常会傻傻分不清,还有人认为X8版本比2017版本高,究竟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帮我转个X8吧”。

“我的是2017的,转不了”。

呃...emmm....

CDR X4
现在我来给大家普及下,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CorelDRAW9,10,11,12,13,14,15,16,17,19,20,21版本号对应哪个软件

CorelDRAW 1.0到12就是这样,软件名称后面直接带数字。

CorelDRAW 13就是X3,CorelDRAW 14就是X4,然后后面都是用X代表10,CorelDRAW X8就是CorelDRAW 18

从CorelDRAW X8之后就是CorelDRAW 2017,CorelDRAW 2018到CorelDRAW 2019,其实它所对应的就是CorelDRAW 19、CorelDRAW 20、CorelDRAW 21

现在清晰明了了么?别以后在闹出什么乌龙事件了啊

网友A:
似乎版本越高,破界越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版本越高,破界越容易失效。

说起来都是泪啊。

我昨天使用X7在工地画了2小时的图,发现破解突然失效,不能保存了。。。。

X6可以完全破解吗?coreldraw 最后一个可以完全破解的版本是哪一个?

网友B:
现在都有点不敢用coreldraw了。破解是不后,重装软件都无效,只能重做系统。现在能用AI的就用A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有点不敢用coreldraw了。破解是不后,重装软件都无效,只能重做系统。现在能用AI的就用AI了 ...

我有个侄子开广告公司,他说现在没有人使用coreldraw了,东西不稳定。

大家都使用AI了。

只有极个别客户简单的线条画才使用coreldraw。

没想到coreldraw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网友C:
X5绿色版要不要。不需要破。

网友:
一直在用CorelDRAW X3,因为一直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绿色版要不要。不需要破。

我有X5, 安装完之后有个注册表文件更新一下就行。

我找找X5的完整安装版看看。

今天将X7文件导出为X5, 没有问题就继续使用X5

网友D:
X8挺好,没出问题

楼主:
我返回X5版本了。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使用习惯而已。

网友E:
我有版本更新综合证, 用的2021, 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版本更新综合证, 用的2021, 没发现问题.

是没有综合症。

我使用回X5一样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X8挺好,没出问题

我开广告公司的侄子说,X7不是每台电脑都出问题,他们有一台电脑1年多都好好的。

所以,你使用X8没事,不代表其它人没事。

网友:
我现在经常要用插件, 所以高版本比较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广告公司的侄子说,X7不是每台电脑都出问题,他们有一台电脑1年多都好好的。

所以,你使用X8没事, ...

X8问题最多, 会失效. 高版本反而稳定了. 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广告公司的侄子说,X7不是每台电脑都出问题,他们有一台电脑1年多都好好的。

所以,你使用X8没事, ...

那就不清楚了,我的X8也是一个做广告的朋友给我的,装过5-8台电脑目前没遇到过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