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UC972配置LCD时序参数

楼主(2021-10-18):
NUC972驱动LCD,输出1024*768 24bit色,按照LCD时序要求,需要配置HV脉冲宽度,前肩,后肩这些参数,但是NUC972的LCD时序控制参数很怪,没有明确指出如何计算对应的前肩,后肩参数,无论怎么试都看不到正确的行场驱动波形,有没有大神用过这种芯片来配置1024*768,还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玩意现在供货正常了吗

网友:
你是改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现在供货正常了吗

一直不缺货

网友B:
缺是不缺,价格贵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是不缺,价格贵了而已。

贵的不多,相比stm。

网友:
lcd一般是忽略hs vs吧?只要de信号正常就可以

楼主:
看LCD寄存器规格,需要配置的参数HTT,HRS,HRE,HDEND,HS,HE,看官方LCD时序说明,HTT好理解,HRS,HRE,就很模糊了,跟HBP的关系没有明确指出来,HDEND,HS,HE都好理解,现在需要配置1024*768 VGA时序,看看大神些有没有用来配置过这种时序参数

网友:
typedef struct {
    char                  acName[32];                  /*  Full name <vendor>_<model>  */
    int                   iWidth;
    int                   iHeight;
    int                   isize;                       /*!< CRTCSIZE register value */
    int                   ihr;                         /*!< CRTCHR register value */
    int                   ihsync;                      /*!< CRTCHSYNC register value */
    int                   ivr;                         /*!< CRTCVR register value */
          int                   facetype;
    int                   iclock;
}LCD_PANEL;
  {  // 7
                                "LQ150X1LX9A 15\"", // 15"
                                1024,
                                768,
                                0x032804AE,//BA,
                                0x04100401,
                                0x0499047B,
                                0x03180310,
                          1,             // face type 0-tft 1-lvds
                                30000000,
    },

网友C:
    //                         cmd               16to18               busw           databusw
    VPOST->DEV_CTRL   =   VPOSTB_CMDHIGH | VPOSTB_CM16t18LOW     | VPOSTB_CMD8 | VPOSTB_DATA16or18 |
                         //   mpu_mode            colors                    dev type
                          VPOSTB_MPU80   | VPOSTB_COLORTYPE_256K |  VPOSTB_DEVICE_SYNC_HIGHCOLOR;

//rt_kprintf("ctrl = %x\n", VPOST->DEV_CTRL);
    VPOST->CRTC_SIZE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size;
    VPOST->CRTC_DEND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Width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Height << 16);
    VPOST->CRTC_HR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hr;
    VPOST->CRTC_HSYNC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hsync;
    VPOST->CRTC_VR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                         cmd               16to18               busw           databusw        ...

按照你的参数配置,还是不行,看波形,明显没有HBP了

网友C:
五年前的
    outpw(REG_CLK_HCLKEN, inpw(REG_CLK_HCLKEN) | (1 << 25));
    // Configure multi-function pin for LCD interface
    //GPG6 (CLK), GPG7 (HSYNC)
    outpw(REG_SYS_GPG_MFPL, (inpw(REG_SYS_GPG_MFPL) & (~0xFF000000)) | 0x22000000);
    //GPG8 (VSYNC), GPG9 (DEN)
    outpw(REG_SYS_GPG_MFPH, (inpw(REG_SYS_GPG_MFPH) & (~0xFF)) | 0x22);

    //DATA pin
    //GPA0 ~ GPA7 (DATA0 ~ 7)
    outpw(REG_SYS_GPA_MFPL, 0x22222222);
    //GPA8 ~ GPA15 (DATA8 ~ 15)
    outpw(REG_SYS_GPA_MFPH, 0x22222222);
    //GPD8~D15 (DATA16 ~ 17)
    outpw(REG_SYS_GPD_MFPH, (inpw(REG_SYS_GPD_MFPH) & (~0xFF)) | 0x22);
    // LCD clock is selected from UPLL and divide to 20MHz
    outpw(REG_CLK_DIVCTL1, (inpw(REG_CLK_DIVCTL1) & (~0xff1f)) |
         ((300000000l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clock - 1) << 8) | 0x18);

    outpw(REG_CLK_PCLKEN0, inpw(REG_CLK_PCLKEN0)| 0x08); // GPIO clk

    GPIO_OpenBit(GPIOD, LCDRL,  DIR_OUTPUT, PULL_UP);
    GPIO_SetBit (GPIOD, LCDRL);
    GPIO_OpenBit(GPIOD, LCDUD,  DIR_OUTPUT, PULL_UP);
    if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facetype == 1)
        GPIO_SetBit (GPIOD, LCDUD);
    else
        GPIO_ClrBit (GPIOD, LCDUD);

    VPOST->DEV_CTRL   = 0;
    //                         cmd               16to18               busw           databusw
    VPOST->DEV_CTRL   =   VPOSTB_CMDHIGH | VPOSTB_CM16t18LOW     | VPOSTB_CMD8 | VPOSTB_DATA16or18 |
                         //   mpu_mode            colors                    dev type
                          VPOSTB_MPU80   | VPOSTB_COLORTYPE_256K |  VPOSTB_DEVICE_SYNC_HIGHCOLOR;

//rt_kprintf("ctrl = %x\n", VPOST->DEV_CTRL);
    VPOST->CRTC_SIZE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size;
    VPOST->CRTC_DEND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Width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Height << 16);
    VPOST->CRTC_HR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hr;
    VPOST->CRTC_HSYNC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hsync;
    VPOST->CRTC_VR    =  _aKnownLcdPanels[_sys_setup.sysset.sys.Lcdtype].ivr;

    rt_hw_interrupt_install(IRQ_LCD, vpostIntHandler, RT_NULL, "LCD");
    rt_hw_interrupt_control(IRQ_LCD, 0x41, 0x3F);
    rt_hw_interrupt_umask  (IRQ_LCD);

    VPOST->DCCS      |= VPOSTB_DISP_INT_EN;
    VPOST->INT_CS    |= VPOSTB_UNDERRUN_EN;
    VPOST->INT_CS    |= VPOSTB_DISP_F_EN;

    // Set scale to 1:1
    vpostVAScalingCtrl(1, 0, 1, 0, VA_SCALE_INTERPOLATION);
    // Set display color depth
    vpostSetVASrc(_sys_setup.sysset.sys.B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年前的
    outpw(REG_CLK_HCLKEN, inpw(REG_CLK_HCLKEN) | (1 DEV_CTRL   =   VPOSTB_CMDHIGH | VPOSTB_ ...

谢谢,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