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远程录音,需要将人声采集后WiFi发回给服务器,如何实施?

楼主(2021-10-18):
有个需求是远程录音,对象是人说话的声音,需要实时的把人的声音采集下来通过wifi发回服务器。

初步评估的方案如下:

麦克风------音频codec芯片--------单片机比如STM32--------ESP32

有以下问题想请教大家:
1. 麦克风和音频codec芯片如何选型,目的是把人说话的声音更好的采集下来
2. 是否需要做成录音(存储)和wifi传输分离的方案,录音就只管录,wifi传就去buffer抓数据传输

网友A:
麦克风------前置放大----低通--------ESP32(ADC)-----ADP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克风------前置放大--------ESP32(ADC)-----ADPCM

好,省去单片机,直接用ESP32的ADC,
那这里ADPCM是用ESP32软件实现,还是一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省去单片机,直接用ESP32的ADC,
那这里ADPCM是用ESP32软件实现,还是一个芯片? ...

很简单,把ADC12位压成4位,
ADPCM压缩很快,软件就能实现,
如16000 采样每秒(单声道),也就是8KB/s 上行,码流固定的
ESP32的RAM也只够做一些缓冲。

网友:
可以参考ESP32官方的网络电话例程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 ... anced_examples/voip

网友:
录音笔的另外一种功能吧

网友:
这个需要加降噪

楼主:
找了NR36双麦克风降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把ADC12位压成4位,
ADPCM压缩很快,软件就能实现,
如16000 采样每秒(单声道),也就是8KB/s  ...

16000采样/秒,到8KB/s上行速率之间怎么换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000采样/秒,到8KB/s上行速率之间怎么换算?

4bit一个采样啊,16K/s 就是8KBps

网友A:
这种双m降噪不一定用硅麦吧,
它的方向性不一定是最好的,你这种,可能是体积小的优势吧。

网友B:
如果网络情况不好需要考虑下本地缓存,还有就是并发问题,数量多的时候同时使用

网友C:
需要录多久? mcu的ram存不了多少,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片spi sram, LY68L6400之类。
8M容量,存16位16ksps的adpcm, 够存十几分钟了。

前面放大用一个三极管或者运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m降噪不一定用硅麦吧,
它的方向性不一定是最好的,你这种,可能是体积小的优势吧。

硅麦的一致性比较高,降噪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bit一个采样啊,16K/s 就是8KBps

16000的采样率,每个采样点4bit,那么数据率为16000*4=64000bps,也就是8K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录多久? mcu的ram存不了多少, 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片spi sram, LY68L6400之类。
8M容量,存16位16ksps ...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网络情况不好需要考虑下本地缓存,还有就是并发问题,数量多的时候同时使用 ...

什么并发?多个wifi录音模组吗?

网友D:
出一个安信可的esp32开发板,带麦克风,可以跑他的rtos,应该可以实现你需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一个安信可的esp32开发板,带麦克风,可以跑他的rtos,应该可以实现你需求。哈哈 ...

怎么联系

网友:
私信你了

网友:
ESP32-A1S 板子是这个型号

网友:
“单片机远程录音方案”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