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QQ下载的附件放哪个目录?

楼主(2021-10-18):
网上搜索得出的答案是:内部存储/Android/data/com.tencent.mobileqq/Tencent/QQfile_recv。

这个答案不正确,原因是腾讯的东西目录经常变化。

我在QQ里使用rar打开附件,看到如下的地方:

神奇都来了:我的手机Android/data目录怎么是空的?设置里显示隐藏文件也生效了,里面还是空。

什么原因?

网友A:
缺省的QQ下载目录是:/Android/data/com.tencent.mobileqq/Tencent/QQfile_recv
你看到的rar文件目录在/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com.rarlib.rar/files,估计是因为安装了rar插件,那么这个文件就保存在rar插件的缺省保存目录了。
Android/data目录有2个,在不同位置:
1、一个是/Android/data,它是系统内部的,下面有很多子目录,每一个App在它下面都有数据。
2、另一个是/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它在有些手机上叫内部存储(它模拟了一个存储卡),下面的目录较少,只有部分软件在它下面保存数据,所以你看到较少的估计就是这个目录。
注意不同手机对存储区域的叫法不同,有的将/storage/emulated/0显示为内存存储,有的将/显示为内部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省的QQ下载目录是:/Android/data/com.tencent.mobileqq/Tencent/QQfile_recv
你看到的rar文件目录在/sto ...

我的手机只有Android/data 目录,没有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

网友:
我的确实是楼主位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只有Android/data 目录,没有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

因为它没有最开头的斜杠,再结合你发现它是空的,基本可以判断它就是“/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
至于为何你看不到“/Android/data ”,有可能是为了安全将它隐藏了,因为如果它下面的一些目录误删,会导致相关的app运行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没有最开头的斜杠,再结合你发现它是空的,基本可以判断它就是“/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 ...

难度我的QQ文件就无法清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度我的QQ文件就无法清理了?

出绝招了:

网友A:
“清除数据”这个按钮是安卓系统级的清理,它无法分辨qq中的具体数据内容,是一股脑儿将它的所有数据全部删掉,恢复到qq刚安装时的状态,连qq号的登录信息都会清除。
建议使用qq自己的清除功能,进qq,点左上角图标,再点左下角的“设置”,进“通用”-“存储空间”,里面有“清理聊天记录”和“清理聊天文件”,可以进行比较精准的数据删除,保留下比较重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数据”这个按钮是安卓系统级的清理,它无法分辨qq中的具体数据内容,是一股脑儿将它的所有数据全部 ...

反正我这个QQ只是偶尔接受小侄子广告公司发给我的大容量软件,1年也使用不了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