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电动车凌晨自燃点燃周边28辆车

楼主(2021-10-18):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以其经济、便捷等特点成为广大消费者中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炸事故也呈现多发的态势。

据媒体报道,近日在东莞市长安镇新民社区兴盛路六巷一出租屋室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一电动自行车着火自燃,波及周围停放的28辆电动自行车。

接报后,当地消防部门赶赴现场扑灭,事故中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初步认定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过程中发生故障引发火灾。

电动车安全专家提醒,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时,一要注意避免过度充电。充电时间过长不仅会影响电池性能,还容易因电池持续高温发热而引发起火爆炸。

视频
https://weibo.com/1977460817/KDgsu0Z52

因此,电量充满后要及时切断电源。二要注意规范布线。切勿贪图方便而私拉乱接电线或飞线充电,线路过载易引发火灾,建议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三要注意充电环境。如夏季温度较高,刚使用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会比较热,此时切勿立即充电。

充电时要将充电器放在容易散热的地方,并随时检查充电情况,尽量不选择夜间睡眠时充

网友:
像鞭炮一样?

楼主:
车主是否要赔偿另外27部车?

每部2000元,也要赔5万多了 :)

网友:
昨晚 看到央视新闻里都报道了。

网友:
避免过度充电 不是充电器厂家的问题吗?

网友:
不控制电芯的质量,怎么防止都没有用。还有保护板,有的用拆机,扭扭车的板子9块钱一个,想想都可怕,但是出货量超大,一天几千个。劣质的东西害死人啊,但是这个东西特别有市场

网友A:
充电器只要不坏,不存在所谓的过度充电,即使一直接着220V

网友:
专家:大家吃饭不要吃太饱,否则会影响行动,还可能会撑死哦。

网友B:
不存在过度充,一般都是在充的时候出的事,多为电芯不良,有的电芯用久了后会出现内部微晶短路,那一节充电时就特别热,现在市面上的所有BMS板都不能测单个电芯的温试,等到整包能测出超温时,那一节已经开始燃了。这时连锁反应起来后,保护板和充电器再断开已经没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过度充,一般都是在充的时候出的事,多为电芯不良,有的电芯用久了后会出现内部微晶短路,那一节充电 ...

可以预先警告,现在好点的保护板是带单节电芯电压采集的,电芯容量衰减后充电时会先充满,长期充电过压后会内部漏电鼓包,再接着使用就会出现短路失控,做保护板软件应该有日志记录单节电芯的容量,电压变化曲线日志,比如异常警告达到一定次数后可以报警提示的,就看做保护板厂家愿不愿意把这个产品做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预先警告,现在好点的保护板是带单节电芯电压采集的,电芯容量衰减后充电时会先充满,长期充电过压后 ...

多并电芯很少做得到单颗采集,只能是单串采集。比如18650的多并,普通非汽车的厂家几乎就是直接并上去的,只要其中有一颗坏了充电或放电发热,在那一级上电压上是看不出的,个数并得越多越看不出

网友:
如果车主没有改装或者不当使用的话, 这个责任应该是电车生产厂家的吧.

网友D:
其实大家老说电池问题,有没想过充电场所连个遮雨棚都做不好,充电器很容易被雨水弄湿短路

网友:
其实很早关注电动自行车的问题,现在最怕电动车...那家伙,在地库的就比较麻烦,一旦爆炸起火那就无敌的损失啊!比较像移动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家老说电池问题,有没想过充电场所连个遮雨棚都做不好,充电器很容易被雨水弄湿短路 ...

这个只要不是电死人问题都不大,充电器进水最多就是炸保险管而已,基本是不会起火。加上一般的人总开关那都装有漏电保护开关,充电器进水这种出事机率比过热小得太多了

网友E:
铅酸蓄电池会不会爆炸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蓄电池会不会爆炸着火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铅酸蓄电池会不会爆炸着火

不会,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用笨重效率低的铅酸,而不用锂电的原因,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预先警告,现在好点的保护板是带单节电芯电压采集的,电芯容量衰减后充电时会先充满,长期充电过压后 ...

那是做得很好的保护板才有的功能,9块钱一个的保护板,还有可能是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只要不坏,不存在所谓的过度充电,即使一直接着220V

虽然电动车充电器普遍极为劣质,但是引起火灾的概率并不大。如果是铅酸不容易起火。如果是锂电池充电器故障,还有保护板挡住的。

网友:
铁塔公司多建点儿换电柜吧,让电瓶离我们的车辆和房屋远点儿。要烧就把柜烧了,不心疼。

网友:
所以我还是老实用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铅酸蓄电池会不会爆炸着火

当然不会。

网友:
所以我在储能版贴子里面说,家用储能还是玩铅炭电池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预先警告,现在好点的保护板是带单节电芯电压采集的,电芯容量衰减后充电时会先充满,长期充电过压后 ...

结构和电路都不可能做单节电芯电压采集,请问100颗电芯并联,你如何采集每一节的电压?难道每节电芯再串两颗交配姿势的MOSFET,要测电压了就截止一下?

网友:
铅电池遇到极柱内断,最后爆炸,还好没有人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