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老太婆送来的21寸古董创维电视机场扫描故障

楼主(2021-10-18):
今天接修一台老太婆送来的21寸古董创维电视机场扫描故障,图像收缩下面卷边,按照经验代换所有场相关电容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但是这台故障依旧,场块STV9302A也用TA78040代换了,无解,又花了些时间找来接近电路图分析各脚电压,可疑点,5脚6V(正常电源电压一半11V左右),7脚2.2V(正常2.7V),得出7脚电压偏低导致,7脚实际电路是5V经过1K,1.2K分压,进一步测量5V电压只有4.2V,换掉5V稳压三极管8050后4.2V电压恢复到5V(这路电压是供给超级芯片的),故障终于解决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谁的不服,就服你

网友A:
那是不是可能直接换稳压管也会正常,可能电容那些也并没坏

网友:
谁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
好怀念十多年前修CRT电视的日子,现在那些CRT都找不到了。

网友:
厉害,佩服
这种电视,我连后盖都不敢拆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这是不是背光坏了。是风行电视

网友:
1998年我买了一本《彩色电视机原理》,掌握所有电路的参数计算,正桶形枕形S校正等等,一心想着去康佳设计电视机。新世纪刚开始,等离子体销量飙升,再然后LCD价格猛降,吓得我再也不愿意将精力放在消费电子上面,宁愿研究基础电路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可能直接换稳压管也会正常,可能电容那些也并没坏

是的,可能电源部分修好可能就好了,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这是不是背光坏了。是风行电视

是的,要换背光灯条,需要用到吸屏器,自己操作要注意点,有风险

网友C:
LZ技术相当令人佩服!

可惜维修消费家电不赚钱啊,这个电视买个二手的可能也就几十块。花时间修好还不知道能收对手钱。

LZ应该去修工业电子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换背光灯条,需要用到吸屏器,自己操作要注意点,有风险

请外面来修起码要500以上,想着自己换来着,65寸又太大怕把屏搞裂。

先这样看着算了。

网友:
利害,更难得的是,这服务……老太太这么老的电视也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外面来修起码要500以上,想着自己换来着,65寸又太大怕把屏搞裂。

先这样看着算了。 ...

把亮度尽量调低一点来延长剩余时间

网友D:
楼主收费多少,如果这单没有200大洋的话,有点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收费多少,如果这单没有200大洋的话,有点亏哦

我猜楼主收费不超过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收费多少,如果这单没有200大洋的话,有点亏哦

楼主修的是情怀

网友:
这种老电视机 行管坏的多,以前修这玩意,换下来一堆行管。场管坏的不多。 估计有20年没再修这东西了。主要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收费多少,如果这单没有200大洋的话,有点亏哦

收费60元,修了一上午

楼主:
正解!一般人来修这种老电视机我都建议人家重新换一台了,毕竟20多年了,要修都是谈好价格,一般100元+

网友:
看成  “大老婆”送来的了

网友:
楼主:试下直播,短视频网红路线吧,
比如鄂东老男孩,阳城电工这样的,又接地气,又有人气,有了人气当然什么都好搞了。

走情怀,走技术路线都没关系。

光在咱们这帮子电工时里面是混不出息的。

网友:
我的古老的14寸黑白电视机,1多年前修过一次了,换了行变,好像是记得5块钱买的行变。
2年前场不稳了,场频微调电位器老化了,找了个合适的固定电阻换了。
电视是20多年前花15块钱从收废品手里买来的,也还挺耐操。拿到手后没多久就动手改造成了遥控的,拆了里面老式的LC机械调谐高频头,换了彩电那种一体化数控高频头,弄个遥控板AT89C2051写个程序,自动搜台、存储/删除,音量+-,频道+-常用功能一一具有。
不过现在闭路电视信号越来越少了,除了几个必须播出的台外,几乎都是数字加密信号了。

换个几个工作单位,都把他带在身边,一种情怀:)

网友:
佩服各位能修电视的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费60元,修了一上午

良心老板,是我要么不修,要么就开个120-150的价格,好声给老人家说。
检查费起码90起,配件,工时算50不多

网友:
以前我基本可以画出东芝四片机的主要电路

网友:
大神牛逼+1

网友:
场管坏了现象是水平一条亮线。

我也是从修电视起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这是不是背光坏了。是风行电视

估计是Y驱动不够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我看看。这是不是背光坏了。是风行电视

直感右边背光没亮,居然没保护黑屏,以前遇到个乐视,也是一边不亮,黑屏保护了。

网友:
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定位问题都是一个很慢长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技术相当令人佩服!

可惜维修消费家电不赚钱啊,这个电视买个二手的可能也就几十块。花时间修好还不知道 ...

应该去修灰机,抛光atom 蛋,打磨芯片

网友:
看着这种电视就觉得危险,高压包

网友:
在山区这种电视还是很多的。城里基本都没人修了,坏了直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