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几个芯片有丝印,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1-10-18):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一个信号源上面的。可以输出mA,V,电阻。

我主要是想找一个芯片,数字电位器,0-400欧步进制0.1欧

网友:
淘宝上先找找

网友A:
LTC2950CTS8-2/-1
顺手找了几个。你这板子用的都是大厂的东西,很好找的。
这个板子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C2950CTS8-2/-1
顺手找了几个。你这板子用的都是大厂的东西,很好找的。
这个板子不便宜啊! ...

1000元一个,是一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A:
这个板子挺有意思,很多跟电源和地相关的过孔都开窗。

网友:
3002ISZ   是 双运放cs3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挺有意思,很多跟电源和地相关的过孔都开窗。

观察挺仔细,其实我想做一个0.0-400.0欧输出的模拟电路。模拟pt100,没有思路,所以拆开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