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控制做一个数字电位器,0-400欧,精度能到0.1欧就行。

楼主(2021-10-18):
求助DA控制恒流源做一个数字电位器,0-400欧,精度能到0.1欧就行。

我是在帖子里面看见别人说这样可以做,你们有没有现成的电路,指点一下。

没有思路。

网友A:
预算多少钱
输入电压范围多大
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
很多年前做过这种功能,电路电路还是相对复杂一些的。大概原理是比如你要模拟到400欧的电阻。输入端接400欧到地,取的电压做verf进入DAC,控制DAC的输出,电压在0到vref之间。相当于调节的是模拟电阻两端的电压差,从0到verf,测量端就判断是0~400欧姆的电阻。实际测试是可以模拟电阻的,精度也不错,当时是用来模拟PT100之类的热电阻。不过受器件参数的影响,模拟无源电阻,表笔正接和反接数值有小的差异。当时是单独加了一个比较器,用来判断正极接在哪个端子了,然后正反两组校准参数。应该是对DAC要求比较高,vref可以输入负值。具体的器件型号啥的都忘了,没准大概率也停产了。

网友:
听起来有点像用DA控制一颗mos,类似于电子负载仪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音响上用的马达电位器来做吧,成本低,构造简单,一般是50k的,特规需要定做。要精度高还得用驱动MOS管改变导通内阻方案,配合测电流电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做过这种功能,电路电路还是相对复杂一些的。大概原理是比如你要模拟到400欧的电阻。输入端接400欧 ...

是的就是模拟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多少钱
输入电压范围多大
交流还是直流

预算50元
电阻两端电压,24v以内
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50元
电阻两端电压,24v以内
直流

50块钱建议去咸鱼买个电阻箱

PT100 24V ,都有5瓦的功率了? 传感器都可能要烧掉
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
0.1欧对pt100是0.2x度,你看看你能买到的手持校验仪的标称精度就知道了。
国产胜利的1千多块的精度是0.6度。fluke的1万多的差不多才是0.2度。
你看看认为多少钱合理,哈哈哈

网友C:
50块钱?二手靠谱点的电阻箱都买不到,楼主活在梦里?

网友:
分享一下英国一家公司基于继电器切换做的pt100模拟器的参数:可模拟范围90~250欧,分辨率小于8/90mΩ,精度0.1%,价格10W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块钱?二手靠谱点的电阻箱都买不到,楼主活在梦里?

不是楼主,是他们老板活在梦里

网友D:
50???

电工这么不值钱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

电工这么不值钱了吗......

其实那种经典的DA加运放模拟电阻的电路,50块钱bom成本是可以的。只是精度肯定不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做过这种功能,电路电路还是相对复杂一些的。大概原理是比如你要模拟到400欧的电阻。输入端接400欧 ...

但是这样其实是对负载电流要求的 电流太小 那Vref也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