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用于输出秒脉冲的高速光耦

楼主(2021-10-18):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秒脉冲输出信号,看了一下很多光耦的导通速度只给了个典型值,没有最大值,有没有ton不大于5us的给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A:
磁耦合  或者 电容式     隔离型   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耦合  或者 电容式     隔离型   有考虑?

是要对外输出脉冲,基本上就是光耦了

网友B:
P701,P155,是我接触过的速度最快的了,处理脉冲信号,内部带放大及输出驱动

网友C:
6N137.  可以输出上Mhz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701,P155,是我接触过的速度最快的了,处理脉冲信号,内部带放大及输出驱动

可能没表述清楚,需要输出空接点,相当于开关用,外部供电可能是12V或者24V,这种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137.  可以输出上Mhz的方波.

见楼上,不适合我的应用,这种适合对内。

楼主:
普通晶体管输出的似乎都比较慢,找到一个113好像各家还停产了

网友D:
TLP350,供电是15-30。Ton典型值150ns,最大500ns.

网友:
我理解此典型值是前面给定条件下的值,而最大值是随条件改变的,所以没办法给出最大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P350,供电是15-30。Ton典型值150ns,最大500ns.

这种可以使用,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2024-02-15):
东芝有上至50mhz的光耦

网友:
一定要用高速光耦吗?
秒脉冲的作用就是检定时钟的精度,外部标准时钟对若干个秒脉冲的上升沿之间进行计时以获取误差。
ton值受温度影响,但在测量期间ton应该是不变的。秒脉冲精度测试仪对秒脉冲输入其实是加了施密特触发器整形的,二个上升沿之间的宽度应该和ton关系不大的。

网友:
音响里面的臭肉是通用运放,光耦里的臭肉是PC817!

817负载22ohm响应可低至2uS,后面再用比较器里的臭肉393处理一下就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
必须要加隔离?不如 搞个三极管 驱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