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群里经常有人询问路由问题,推荐一个AC+AP方案。

楼主(2021-10-18):
这个方案我在其它人的帖子里面回过,但是论坛搜索不出来,所以单独发出来给预备需要的人。
以下是我的购买清单,总费用3600,比一台高端路由贵不了多少。

路由使用爱快系统,主要设备:
1,3865U软路由,不是爱快原厂的,兼容品CPU更强单价更低。
2,AP使用爱快原厂IK-H17,选择原厂主要是为了ap可以编组集中管理,比如三个AP设置SSID+密码只需配置一次,如果不是原厂AP需要每个AP分别设置。选其它家AP单价会低很多。
3,为了接ap简单,买了带poe供电的交换机。其实路由有6个口,单独买POE电源可以减点成本。

使用体验:
1,全中文系统,上手容易。有手机APP可以远程管理。
2,内置多家DDNS,填一下ID+KEY就能用。支持远程唤醒电脑。现在用远程桌面控制自己的电脑,很畅快。电脑搞了个影音服务,可以按需开机。
3,性能强,每天50+设备接入,我还挂着PT(上班时候限速),网络没出过问题。以前用网件的R7800,动不动局域网卡。
4,三个热点覆盖了约300平区域,无缝漫游。
5,系统支持虚拟机,可以装旁路由可以红杏,但我没玩过。

网友:
很高端的套装

网友:
路由问题,推荐一个AC+AP方案  mark一个!

网友A:
这个价格是高端玩家才敢看!

网友:
内网ping 主路由。时不时20到60。换了tp的企业级又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是高端玩家才敢看!

家用没必要,公司强烈推荐。
主要是AP单价高,而且这AP性能还很水(三频才1000M速率)。

网友B:
直接华硕八爪鱼是不是更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华硕八爪鱼是不是更爽点

单个功率太集中也不好,我是华硕路由,加红米AX6当AP(小功率模式,多点分布式),感觉也不错,无缝就不做了,以前的mesh,感觉也不稳

然后,我发现,路由高性能和贵,是在无线方面贵;外挂ap的时候,反而对主路由的要求不太高了,比如我的华硕,只开2.4G供智能设备用;分布式AP开5G给手机那些高速用

网友:
我也用他家的设备。

网友C:
在用华三的AC+AP,感觉配置比较简单,一键部署自动设置各个AP的信道,自动网络优化。各个AP间的切换效果感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华硕八爪鱼是不是更爽点

覆盖比不上我这三个ap啊。
以前用的路由(包括网件),连接数多下载速度大时局域网都挂B。
我这路由刚弄好时测试:路由设置了网页优先,三台电脑同时开网页视频,一台电脑挂PT70M速度下大包。其它用户正常使用。没人会感觉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华三的AC+AP,感觉配置比较简单,一键部署自动设置各个AP的信道,自动网络优化。各个AP间的切换效果感 ...

我这套配爱快的ap就是为了一键部署,买其它家ap单价可以降很多。

网友:
AC+AP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套配爱快的ap就是为了一键部署,买其它家ap单价可以降很多。

那爱快的相对华三的一键部署的优势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爱快的相对华三的一键部署的优势在哪呢?

部署方面没有优势啊,可玩性应该强很多,还有就是路由器性能会强点。

网友D:
算了,我还是打算上华三的或者锐捷,懒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了,我还是打算上华三的或者锐捷,懒得折腾

刚看华三路由器+6个ap不到3K,性价比高。
我这方案ap单价太高了,仅供参考。
不过用起来爽啊!!!

网友:
反正我自己家163平2层用K2p刷802.11r兼容路由2个信号已经相当满意了,漫游丢一个包,ping值一个200多ms,其他都是10ms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