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个16位的DAC,控制输出0-655.35欧的电路。

楼主(2021-10-18):
提供原理图,正确后打赏100汤圆。谢谢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是模拟电阻无法做到A级PT100的级别。我的观点是20年前FLUKE已经做出来,技术上没有问题。你扯其 ...

我没看过福禄克台式校准仪内部是怎么实现的,但我可以10000%相信肯定不是你那种简单的教科书电路。
其实我非常怀疑是一大堆真实电阻组合岀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是模拟电阻无法做到A级PT100的级别。我的观点是20年前FLUKE已经做出来,技术上没有问题。你扯其 ...

心虚的是你啊。
我也很想知道国内谁能做到,或者我们这种电子专业人士能做到的最好水平是什么样。
这里就是国内最好的公开论坛了,这里一堆大佬都没说什么。
谁都知道二十年前老外的顶级水平的东西,到现在还有很多是我们国内现在做不到的。这是事实。
做不到要承认自己做不到。承认做不到不丢脸。。。

要是简单的教科书电路就能达到这种参数,那么淘宝上应该满天飞的成品才是。但事实是福禄克的手持校准仪也才勉强达到跟A级pt100差不多,国产大厂胜利的校准仪要差的远。
我不信胜利的设计师连教科书电路都做不好。。。
唯一符合逻辑的只能是,教科书电路只能达到那个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服就做一个成品来证明啊。。。
我也想要这种指标的东西,但是现在也只能手工打造一个固定值的给自己用 ...

你的观点是模拟电阻无法做到A级PT100的级别。我的观点是20年前FLUKE已经做出来,技术上没有问题。你扯其他东西;不正是心虚么。这典型的五毛论证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二十年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出模拟A级PT100的热电阻。人家技术上是没问题的。你来一句没说价格问题,有 ...

不服就做一个成品来证明啊。。。
我也想要这种指标的东西,但是现在也只能手工打造一个固定值的给自己用着。
胜利的指标太差,指标好的价钱买不起。。。
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造国家基准实验室用的那些东西。但是跟那些东西比指标才是抬杠。。。
胜利的或者福禄克的手持仪器差不多就是普通公司可以做到的极限了。比价格比指标只应当用这些来比。
我不信你可以做到比我上面查的那个福禄克手持F725更好的参数。不服的可以做一个来看看。。。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承认就是了。。。
Linus的名言,talk is chea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这个东西的价钱啊。。。
我认为用模拟电阻的电路能做到的精度,就是上面我查的胜利的手持校验仪的 ...

我说二十年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出模拟A级PT100的热电阻。人家技术上是没问题的。你来一句没说价格问题,有点像五毛论证法;我说东、你说西。别只看国内的胜利仪器;多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才知道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还是有的,纯电路实现的,核心就是一个DAC,很多行业里面用的过程校验仪,都有类似的模拟PT,PT1 ...

我手里就有一个过程信号校验仪,模拟热电偶

网友:
用继电器切电阻不行吗,按我说,就用继电器切,还省去DAC芯片,带宽与寄生参数也没问题

网友:
设计一个双向恒流源,加上一个乘法器不就好了,或者用mcu加adc.dac软件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帮我看一下原理图正确吗?想做一个样品出来看看

原理没错,做出来试试吧。精度其实还可以。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输入verf,调整输出,从而人为的制造一个压差,这里需要注意,电阻是没有极性的,如果表笔是反接的,也就是输入的是负电流,那verf就是负值,需要使用支持负值verf的DAC,你这个DAC应该是不行,只能模拟单向测量,表笔反接就不行了,还有就是比如测量端如果恒流源很小,采样电阻是固定的,也比较小。那最终ADC输入的verf会很小,可能会影响输出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FLUKE5500A的模拟电阻输出;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这是二十年前的产品。  RTD 热电阻输出
范围: -200° ...

你没说这个东西的价钱啊。。。
我认为用模拟电阻的电路能做到的精度,就是上面我查的胜利的手持校验仪的精度,低于B级pt100。
不服的人欢迎做个实物来证明。。。。

网友A:
参考FLUKE5500A的模拟电阻输出;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这是二十年前的产品。  RTD 热电阻输出
范围: -200°C 至 +630°C
(8 类)
技术指标: ±0.03°C 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买个高精度电阻箱吧,最简单了

反正上面所有说用这种仿真电阻电路的,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他真实做到了多少精度。所以我只能认为他们做岀的精度都是不理想的。。。
不信就自己做一个呗,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所有人都知道啊,但做岀来的精度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从原理上来说,这样没法得到一个精确的可以被人 ...

那就买个高精度电阻箱吧,最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帮我看一下原理图正确吗?想做一个样品出来看看

原理所有人都知道啊,但做岀来的精度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从原理上来说,这样没法得到一个精确的可以被人用任何方式测量的仿真电阻。这种电路通常用作电子负载,可以做大功率,对精度要求不高。
高精度的可作校准源级别的程控电阻,基本上只能拿一大堆真实电阻搭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案的有没有谁做过或设计过。想搞一个。程控电阻箱,蛮有意思的。 ...

这种不行,要买很多电阻,电路很大。不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0.01, 0.02, 0.04, 0.08, 0.1, 0.2, 0.4, 0.8, 1, 2, 4, 8, 10, 20, 40, 80, 100, 200,  ...

这种方案的有没有谁做过或设计过。想搞一个。程控电阻箱,蛮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一定是1mA,只不过电流大了相对精度高一些,用的是比例关系。原理图不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好,请帮我看一下原理图正确吗?想做一个样品出来看看

网友(2022-11-02):
引用 楼主:
你们可以优先看看20楼的回复,非常满意。

你做到了多少精度呢?
有没有超过真实的A级pt100?

楼主:
你们可以优先看看20楼的回复,非常满意。

网友(2021-10-26):
纯电阻就不能有电压

网友:
这个能不能弄个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在愁这个,自己做的PT100三线采集卡,自己开发的自动测试卡,测试卡上要输出电阻信号,现在也是用精 ...

为什么要用可调电阻呢?所有人都知道可调电阻是会漂的。
我都是手工打造一个全是固定电阻的测试板,一大堆固定电阻串并联,测一下少多少或者多多少,再并或串一个电阻。注意每次焊完一个元件要等完全凉了再测。调到精确需要的值为止。
继电器一个的内阻不够低,可以多并几个呗。一个内阻几十毫欧,精度要求高一点的地方真不够。

网友F:
我们也在愁这个,自己做的PT100三线采集卡,自己开发的自动测试卡,测试卡上要输出电阻信号,现在也是用精密电阻+可调电阻,然后用继电器切换,用一段时间会变,要不是继电器问题,要不是可调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我也写过,并联,从E24序列里取最接近的。

倒是可以试试, 1234欧, 换成电导, 0.0008104S

是的。这样肯定可行。
这样用的阻值都很大,而且想越精确,并联的阻值就越大。这样你并多少个都不担用心继电器的接触电阻了。因为接触电阻串在你的每个精密电阻上。
算法嘛,先全换算成电导,然后也可以加了,也不麻烦了,哈哈
每十倍阻值用4个,在几百欧范围内精确到0.1欧,也就是4个十倍,所以用16个电阻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无法实现?算电阻并联是比算串联要难一点,但现在的单片机都够快啊,只管算就是了。大不了穷举所 ...

你说的这个我也写过,并联,从E24序列里取最接近的。

倒是可以试试, 1234欧, 换成电导, 0.0008104S
需要用0.0008S+0.00001S+0.0000004S
1.25k+100k+2.5M并联。

每档用0.125, 0.25, 0.5, 1的四个电阻, 也许有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考虑过, 感觉根本没法实现。。。

为什么说无法实现?算电阻并联是比算串联要难一点,但现在的单片机都够快啊,只管算就是了。大不了穷举所有可能。
我知道有不少人都写过程序,去穷举自己库里有的所有电阻,算串并联或者算分压比。我也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虑过, 感觉根本没法实现。。。

用依次乘2的值,比如100,200,400,800,这样会好算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或许应该改一下思路,不是串电阻,而是并电阻。这样就好办多了。一大堆电阻带上继电器并起来,最终结果里 ...

考虑过, 感觉根本没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 小电阻时还得加个继电器, 把0.x这组支路直接短接到输出。再要更精确也没啥好办法了。。。 ...

或许应该改一下思路,不是串电阻,而是并电阻。这样就好办多了。一大堆电阻带上继电器并起来,最终结果里面继电器的等效导通电阻占的值就非常小了。只是这样想得到整数电阻值很难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导通电阻很难精确的扣除。
你岀厂时测到是多少,谁知道开关几千次以后会不会变大?
还有这个导通 ...

嗯, 小电阻时还得加个继电器, 把0.x这组支路直接短接到输出。再要更精确也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 我之前的小阻值也只做到0.1R, 然后再用MCU稍微计算一下, 扣除导通电阻? 忘了怎么弄的了, 反正是不好 ...

继电器的导通电阻很难精确的扣除。
你岀厂时测到是多少,谁知道开关几千次以后会不会变大?
还有这个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谁知道是多少?
0.0x欧对100欧是千分之零点几,勉强够精度。但是你串联一大堆继电器就肯定超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才是正路。
DA仿真电阻总不可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电阻,只有继电器加真实电阻才行。
还有,如果你弄 ...

嗯, 我之前的小阻值也只做到0.1R, 然后再用MCU稍微计算一下, 扣除导通电阻? 忘了怎么弄的了, 反正是不好弄. 阻值大点就没关系了.
要么就用TLP190之类光伏输出的光耦, 驱动超低Rds(on)的mosfet, 现在应该有1mR以下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0.01, 0.02, 0.04, 0.08, 0.1, 0.2, 0.4, 0.8, 1, 2, 4, 8, 10, 20, 40, 80, 100, 200,  ...

我感觉这才是正路。
DA仿真电阻总不可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电阻,只有继电器加真实电阻才行。
还有,如果你弄这么多电阻加一大堆继电器,那么继电器的导通电阻怎么办?虽然只有几十毫欧一个,但是继电器多了也不行啊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0.01, 0.02, 0.04, 0.08, 0.1, 0.2, 0.4, 0.8, 1, 2, 4, 8, 10, 20, 40, 80, 100, 200, 400
总共需要这么多精密电阻, 4可以用两个2串联, 8可以用3.3和4.7串联, 这样可以在E24序列里解决.
还需要一大堆继电器来切换.

简单点的办法是用1125序列来代替1248, 2还用两个1串联, 5用两个10并联, 这样只需要0.01, 0.1, 1, 10, 100, 1000的精密电阻若干, 采购器件就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2线电阻0-400欧可调,做的是电阻输出,3线和4线你直接引线出来就行,不是采集这个电阻。 ...

那你就实测一下精度吧。比如输出100欧的时候实测是多少。然后为了证明这个100欧是真的电阻,不是依赖了别的什么东西校准岀来的,再弄个100欧精密电阻跟你这个东西并联起来,再测看是不是50欧,是的话就ok了。哈哈。很多人就跌倒在这里。。。
如果你只针对某个特定的测量对象,那么你做一大堆校准总可以使得你输出多少值,对方显示自己测到多少值。但这没多大意义。
有意义的仿真电阻得保证它输出的是个真的纯电阻,别人用什么测法来测它都能测到这个值。这才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岀来测试好了记得过来回帖啊,告诉我们你做到的精度是多少。
还有你做的是3线的还是4线的,你仿真的线 ...

我做的是2线电阻0-400欧可调,做的是电阻输出,3线和4线你直接引线出来就行,不是采集这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向没问题,这个原理图要使用三个接线端子才行。常规的信号源是两个端子。 ...

做岀来测试好了记得过来回帖啊,告诉我们你做到的精度是多少。
还有你做的是3线的还是4线的,你仿真的线电阻是多少。3线要求每根线的电阻完全一样,4线不要求。
市面上3线的pt100远远多于4线。但是最简单的测4线pt100的电路(也就是通常的台表用的电路,对两个端子输出一个恒流,用差分AD直接读回另两个端子的电压)反而不能用于测3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一定是1mA,只不过电流大了相对精度高一些,用的是比例关系。原理图不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激励电流接到端子上,电阻Rs形成不了回路,无法产生基准给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一定是1mA,只不过电流大了相对精度高一些,用的是比例关系。原理图不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方向没问题,这个原理图要使用三个接线端子才行。常规的信号源是两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一定是1mA,只不过电流大了相对精度高一些,用的是比例关系。原理图不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已打赏,感谢大神回复。思路已经清晰了,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台式校验仪常见也就两种原理,用DAC的,接收1mA。不是1mA,精度就不行,甚至不能用。
二是用精密电阻器加 ...

我就说我能想到的精度足够高的做法,只能用一大堆真实的电阻来切换。别的办法看起来都不可能得到太好的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哈哈,台式校验仪当然知道啊,计量院拿来校准台表用的,精度肯定够。但那种就不是我们或者楼主能自己做的 ...

台式校验仪常见也就两种原理,用DAC的,接收1mA。不是1mA,精度就不行,甚至不能用。
二是用精密电阻器加继电器程控可调的,用高位万用表回读,这种成本高。
所以大家普遍做成1mA,否则很挑校验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高兴就行。反正你们也不是正经做高精度产品的,所以也不知道台式校验仪  ...

哈哈,台式校验仪当然知道啊,计量院拿来校准台表用的,精度肯定够。但那种就不是我们或者楼主能自己做的级别了。
我认为我们普通人能做的级别应该按胜利的手持校验仪的参数还比较现实,哈哈

网友:
那就搞一个直径3米的大型电位器上伺服电机和精密减速机调整直接就是真正的电阻,要多真有多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们自己就不是恒流。
已知很多东西都不是用恒流的。
没有人规定3线PT100必须用恒流驱动。反正PT100是个 ...

你高兴就行。反正你们也不是正经做高精度产品的,所以也不知道台式校验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属于抬杠了,你做一个产品写了220v 50hz,要不要考虑用户从20KV母线给你接电
你拿出几个产品不是用 ...

只有4线PT100用恒流驱动才有明显好处,3线的其实恒流和非恒流没实际好处,恒流驱动还要复杂不少。
实际使用的PT100,三线远远多于4线。
所以我们只支持3线,就没用恒流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属于抬杠了,你做一个产品写了220v 50hz,要不要考虑用户从20KV母线给你接电
你拿出几个产品不是用 ...

我们自己就不是恒流。
已知很多东西都不是用恒流的。
没有人规定3线PT100必须用恒流驱动。反正PT100是个电阻,你能精确的测这个电阻的阻值就行,爱用什么办法是你的自由。
用分压法测PT100的多的是,我们照样做到1/3B级的测量精度。

网友:
输入分压之后接到dac的参考,dac输出接到mos恒流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不一定是1mA,只不过电流大了相对精度高一些,用的是比例关系。原理图不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简单的模拟电阻的原理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但问题是PT100对精度的要求太严格了啊。
A级的额定精度是0.15+(0.002 * t) 欧的误差,淘宝上还可以买到1/3B级,甚至1/10B级都有。

我们自己从来都是拿手工打造的万分之一电阻实物来检验自己的PT100测量电路的。
电阻箱标称千分之0.5,实际我们实测万分之二三左右,都还不太满意。有时候用电阻箱当被测对象,测量值在门槛附近,那么是不是超差还必须用万分之一的实物标准来判断。

我就不信用DA加运放的这种经典模拟电阻的精度能好到哪里
如果精度能做上去,福禄克的手持校验仪绝对不差钱,为什么做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别人不一定是恒流驱动,可能是简单的分压做法。
你就得模拟出一个完全真实的纯粹的电阻,不能假定别人怎 ...

你这种属于抬杠了,你做一个产品写了220v 50hz,要不要考虑用户从20KV母线给你接电
你拿出几个产品不是用1mA的再说

网友:
我就不信福禄克1万多的校验仪,有啥好电路好器件他会舍不得用的。
所以他能做到的精度上限,应该也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做到的极限值了,你几乎不可能比他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的精度完全没法做高啊
用于校验PT100,明知道PT100的精度是非常高的,你只能模拟一个很低精度的P ...

并不一定是1mA,只不过电流大了相对精度高一些,用的是比例关系。原理图不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Rs是这个电路的量程。比如500欧姆,激励源经过rs采样,到DAC的ref引脚。然后控制DAC的输出。如果DAC输出满度值,此时模拟电阻两端的电压相等,相当于是0欧姆的电阻。如果DAC输出0值,此时模拟电阻两端的压差跟RS压差一样,相当于是模拟的Rs电阻。中间进行校准和非线性修正就可以了。

实测精度还是可以的,对激励电流没有影响。对DAC要求比较高。要求verf范围比较大。做完全无极性的,还要判断表笔接法,做两组修正参数。

网友:
用电阻输出式光耦试试?

网友:
用一个步进电机驱动一个高精密多圈线绕电位器,用软件算法加上脉冲编码器,及非线性校正,精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模拟  PT100是最容易的,1mA恒流是默认的,至少有60欧姆,相当于-40摄氏度以下时PT100阻值,几个运放,一 ...

刚我查了,福禄克F725,标价19000,模拟PT100的分辨率0.01度,精度0.2度,勉勉强强够得上A级PT100 (0.15+0.002 * t),都只能做参考无法检定。
但是国产1千多的胜利VC79,模拟PT100的分辨率只有0.1度,精度0.2%+0.6度,明显是个笑话,都无法拿来检测最便宜的B级PT100,比B级PT100还多1倍误差
明显没戏了
我不信你比福禄克更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模拟  PT100是最容易的,1mA恒流是默认的,至少有60欧姆,相当于-40摄氏度以下时PT100阻值,几个运放,一 ...

别人不一定是恒流驱动,可能是简单的分压做法。
你就得模拟出一个完全真实的纯粹的电阻,不能假定别人怎么驱动你。1mA是上限,也有很多地方会用更低比如0.5mA之类的不精确的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做电子负载和做个模拟传感器的低功率可变电阻,做法应该完全不同吧。

感觉用于模拟PT100的任意值可调的 ...

模拟  PT100是最容易的,1mA恒流是默认的,至少有60欧姆,相当于-40摄氏度以下时PT100阻值,几个运放,一个DAC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还是有的,纯电路实现的,核心就是一个DAC,很多行业里面用的过程校验仪,都有类似的模拟PT,PT1 ...

感觉这样的精度完全没法做高啊
用于校验PT100,明知道PT100的精度是非常高的,你只能模拟一个很低精度的PT100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我去找个成品的参数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电子负载和做个模拟传感器的低功率可变电阻,做法应该完全不同吧。

感觉用于模拟PT100的任意值可调的 ...

这个功能还是有的,纯电路实现的,核心就是一个DAC,很多行业里面用的过程校验仪,都有类似的模拟PT,PT100,Cu50等热阻的功能,无源。精度就不好说了,理论应该可以做的挺高的。实际可能也跟测量仪表的激励电流有关,电流太小的话,精度不好上去。如果都按照1mA左右的电流来设计,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从R=V/I出发,发现要做恒流源。做了恒流源发现无论怎么散热一个管子都不行,于是上mos阵列,做阵列就要独立 ...

做电子负载和做个模拟传感器的低功率可变电阻,做法应该完全不同吧。

感觉用于模拟PT100的任意值可调的精密数控电阻,都想不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可以实现
你得模拟出一个完全真实的无源的电阻,阻值稳定,不随别人输出的电压而变,而且明知道别人用来驱动这个电阻的电压非常小,最大值规定为100欧*1mA=100mV。
感觉最合理的方法很可能是弄一大堆真实的精密电阻加上模拟开关切换,但这样输出阻值就不连续了。

网友:
如果支付宝转1000软妹币会考虑一下。技术没有那么不值钱

网友H:
从R=V/I出发,发现要做恒流源。做了恒流源发现无论怎么散热一个管子都不行,于是上mos阵列,做阵列就要独立恒流,然后就要用运放采集每个阵列单元的检流电阻,检测检流电阻电压的时候发现运放由于0飘太大,导致有的出1A的时候有的连半安都没有。于是寻觅更好的运放,然后发现0飘小的运放供电电压都不够,最后找来找去发现能用的运放就一两种并且很贵就算8个单元也要好几百成本,最终只好放弃,最后花了些钱买二手的电子负载。

网友:
好直接啊,100汤圆不香。

R=V/I从这个角度出发

网友:
16位的DA 实现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电子负载的恒阻模式电路图,但是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先要有100汤圆再说吧。

没有100,充不了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100汤圆可以吃几碗牛肉拉面

网友I:
你先要有100汤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