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关机快速充电,开机慢速充电吗

楼主(2021-10-19):
仪器接的是8000mAh的锂电池,充电电路是用两个TP4056实现2A的充电电流,原理图如附件图,请问有没什么电路可以实现仪器关机时充电电流是2A,开机时充电电流就降低为500mA甚至更小呢?
TP4056更换2脚PROG上的对地电阻可以修改充电电流,只是不知道用什么切换电路,哪位大神有用过的麻烦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其它充电方案能实现的也行,能提供原理图最好。

网友A:
还有一种做法。PROG上的电阻用两个串联,下端的电阻两端接一个MOS。控制MOS来改变PROG对地电阻。

网友:
关机应该是软件关机吧,用MCU控制一个MOS是否导通就好了。

网友:
具体点说就是用一个功率mos,控制下面那一路充电电路。MOS断开时,只有上面的一路充电。MOS导通时两路同时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做法。PROG上的电阻用两个串联,下端的电阻两端接一个MOS。控制MOS来改变PROG对地电阻。 ...

此方法最具性价比

网友B:
换个2A的开关充电芯片吧
两路线性充电发热太大了,达不到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2A的开关充电芯片吧
两路线性充电发热太大了,达不到2A的

之前试过2A的TP5100    一充电机子就明显发热    所以才想换成这种试下    有不错的2A充电芯片推荐吗,谢谢!

网友A:
看你的电路,没加电源路径管理么?这里可能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没加电源路径管理么?这里可能是个隐患

有加附件的电源管理   但还是会明显发热

网友:
为什么开机要减小充电电流?
适配器电流不够吗?
哪果够,不如实现,充电时不从电池取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加附件的电源管理   但还是会明显发热

画图如此草率?2301画个三极管符号 , V13用4148能抗住设计得2A充电电流?充电电流加上系统消耗按照3A电流计算,就算是换个肖特基0.4V压降,都有1.2W的功耗了,发热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如此草率?2301画个三极管符号 , V13用4148能抗住设计得2A充电电流?充电电流加上系统消耗 ...

大神说得是,请问V13除了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还能有更少发热的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说得是,请问V13除了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还能有更少发热的方案吗?

用MOS搭一个理想二极管,这个帖子7楼给了一些参考,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E5%8F%8D%E6%8E%A5 不过总体来说电路有点麻烦。你可以试试V13位置用2个肖特基并联分担一下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搭一个理想二极管,这个帖子7楼给了一些参考,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刚刚在开机的情况下充电   测量V13两端电压  降了1.1V  2A充电电流就2.2W了    看来这里的确是发热源    我试下换成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做法。PROG上的电阻用两个串联,下端的电阻两端接一个MOS。控制MOS来改变PROG对地电阻。 ...

请问附件图这样设计合理吗?VCC5是仪器开机才会产生的主电源
关机时,VCC5等于0,这时Q5导通,限流电阻只有1.2K,充电电流2A左右
开机时,VCC5升至4.2V左右,这时Q5关闭,限流电阻31.2K,充电电流就会降低不少。
感觉有点太过简单了,不知道行不?麻烦大神再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附件图这样设计合理吗?VCC5是仪器开机才会产生的主电源
关机时,VCC5等于0,这时Q5导通,限流电阻 ...

原理没毛病呀,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附件图这样设计合理吗?VCC5是仪器开机才会产生的主电源
关机时,VCC5等于0,这时Q5导通,限流电阻 ...

15L 这个 PMOS 接法(共漏级)可能无法完全导通,实际抬升的电流不可预测。

建议换 N 管用共源极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没毛病呀,就是这样的。

2301 这个 P 管这么接真没问题么?共漏级会导致导通压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01 这个 P 管这么接真没问题么?共漏级会导致导通压降的吧

是的,低端接法最好是换NMOS

网友:
把线性4056换掉,换开关式降低发热。这样开机也能大功率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