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图中积分电路里电位器能用什么电路代替

楼主(2021-10-19):
如图电路,功能为Vin输入电压,在+6V 与-6V两个电压间来回切换,经过后面两级运放进行积分使得输出的上升或者下降沿的时间受控于RP的调节值。
RP为人工调节的电位器,现在想换个电路,用外部的输入电压(比如0--5V)来控制,使得电路功能达到调节此电路的RP调节的功能,想这样能实现这个小系统的自动控制,请教模拟大神些,能加入什么电路实现此功能
目前自己实验了一个用两个X9C103数字电位器芯片搭的一个电压控制电阻电路,其电路图如下图二
图中,V为5V,555做CK发生器,频率在5kHz左右,给两片X9C103提供脉冲,N3比较器,外部电压输入,控制N1电阻加减,N1和N2数字端连接,则由N2跟随N1的电位器值(前提是上电时将两片X9C103充分复位将其两的电阻设置为一样)。
实验后发现如果N2的电位器端3,5,6脚如果3接5V,6接GND,则5脚电压是能跟随EXTVin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将3脚5脚短接后,接入图一中OP1B的7脚,将6脚接入R10左侧,撤了RP,试验发现仅仅是输出高变低的沿能受外控输入电压控制,而低变高不受控,仔细分析发现X9C103电阻端是99电阻串联,然后由根据输入脉冲选择内部MOS管来改变电阻,此模式,对于3脚---6脚之间为正电压时是有效的,但是我图一电路中,OP1B的7脚电压在积分过程中,应该有正有负,就导致了不能达到想要结果。
现在想问大神们,图一电路中RP可以用个什么电路代替么?(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