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检测差分电压门槛比较高的RS-485收发器芯片

楼主(2021-10-19):
目前常用的RS-485收发器芯片,处于接收模式时A-B两线差分电压检测门槛一般在100mV或类似电压上,如果总线有杂散信号扰动,容易引起错误数据接收。
虽然485使用双绞线布线,实际上工程里有时没办法用双绞线,或有些地方线路未包裹屏蔽,导致有时有干扰。
有没有提升了检测差分电压门槛的RS-485芯片,配合高摆率发送输出,提升线路抗干扰能力?

网友:
你可以加比较器二次整形

网友:
LTC2876
有点贵

网友A:
VTS+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Threshold Voltage (PB–PA) Rising
50 120 200 mV
VTS–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Threshold Voltage (PB–PA) Falling
–50 –120 –200 mV

从参数上看,门槛不是变大、是变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S+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Threshold Voltage (PB–PA) Rising
50 120 200 mV

典型值是120mV
最大最小值可能是高低温测试的结果,

网友:
换成can,自带纠错。

网友:
总线空闲时靠上下拉电阻将信号拉为高电平。

网友:
分压一下不就有了。或者你说差分怎么分压,当然只是个小问题

网友B:
用驱动力强的IC,用小点的终端电阻把线路阻抗做小一点,阻抗小了抗外界干扰能量可以强很多。

网友C:
赞同ls,实际还是总线上下拉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驱动力强的IC,用小点的终端电阻把线路阻抗做小一点,阻抗小了抗外界干扰能量可以强很多。 ...

这个之前做过实验,把线路阻抗做小不能解决被干扰的问题,把485电路的地和设备保护地一起接到大地上倒是解决了。
所以我也怀疑开始提的设想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ls,实际还是总线上下拉太弱了

试过在有干扰环境下加上下拉,基本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做过实验,把线路阻抗做小不能解决被干扰的问题,把485电路的地和设备保护地一起接到大地上倒是 ...

有无改到100欧姆以内?
你那个是共模干扰太大,当然最好是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改到100欧姆以内?
你那个是共模干扰太大,当然最好是接地了。

线路长500米,9600波特率,线路上有10个从机,最末端的加了100欧电阻,没有任何改善,问题是主机收不到从机数据或者只有乱码,从机接收和发送正常。
线路用的是屏蔽电缆,但现场施工人员为了省事,屏蔽层根本没接地,后来再去现场改很麻烦(线已经埋机房管子里了),最后采用电路内部接地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C:
似乎这里的问题不是阈值过小, 而是共模范围过小. 买ti的大共模范围的芯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这里的问题不是阈值过小, 而是共模范围过小. 买ti的大共模范围的芯片试试看 ...

在出现问题时候,从机如果不发数据,主机的485芯片RO端有时会输出乱七八糟数据。主机端也加了100欧电阻,问题依旧。把主机端485GND接地就好了。
主机和从机的485都使用隔离电源+磁隔离芯片与外部隔离的。
出问题这个现场在新疆,一个非常偏远的小镇上,如果在广东境内我们就直接过去现场做实验调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路长500米,9600波特率,线路上有10个从机,最末端的加了100欧电阻,没有任何改善,问题是主机收不到从 ...

485通讯长距离多节点我感觉最好是有信号地,而且屏蔽层接大地不能多点接吧、不是说单点接最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长距离多节点我感觉最好是有信号地,而且屏蔽层接大地不能多点接吧、不是说单点接最好么? ...

485传输和检测都使用差分电压的差值,按道理和485收发器的地没关系。为了消除干扰按道理把传输电缆屏蔽层接大地也能起到作用。
但电缆不是一条过,中间要剪开和每一个从机485接口做手拉手连接。就算不手拉手你也得剪开一个口(实际在现场施工人员肯定是整根剪开剥皮)去连接从机
结果电缆被剪成一段段,每一段的屏蔽层都是独立而且没有接地,这个应该是问题根源。

网友D:
主机和从机的485GND是否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机和从机的485GND是否连接

没有连接,独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传输和检测都使用差分电压的差值,按道理和485收发器的地没关系。为了消除干扰按道理把传输电缆屏蔽层 ...

怎么会没关系,485芯片输入的 A、B 又不是可以随便超出芯片规定的范围的,如果A、B都到了几十伏以上你觉得芯片还能正确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关系,485芯片输入的 A、B 又不是可以随便超出芯片规定的范围的,如果A、B都到了几十伏以上你觉 ...

不要钻牛角尖。现在说的是AB线路发送压差在正常范围内,而且现在讨论问题是接收有杂散干扰问题

网友E:
485 輸入檢測是 200mv,這個值不宜過大,因為越大的話,留給共模輸入的範圍就越小

485 輸出的電壓遠遠高於 200mv,這個才是最關鍵的,可以防止你所說的干擾

你的問題可能是出在 485 沒有輸出的空閒時段,之所以 A B 之間壓差小,正是因為你在 A B 之間接了 100R 的電阻,可能遠小於你為 A B 接的上下拉電阻

建議: 一頭一尾兩個節點(或者僅頭部主機),A B 線接比較小的上下拉電阻,譬如 330R,A B 之間不要接電阻(或者電阻串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 輸入檢測是 200mv,這個值不宜過大,因為越大的話,留給共模輸入的範圍就越小

485 輸出的電壓遠遠高於 ...

现在总线上跨接的100欧电阻我完全没把他当匹配来用,主要还是在空闲时候把总线锁定的A=B的状态上(由于主机和从机都没加上下拉电阻,只能这样做了)
可能下一版会在主机里放一套上下拉电阻,阻值待定。不过330欧会不会太小了?可能线路很长时候,最末端的从机在发送0时候,由于线路电阻作用导致主机端收不到规定电平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钻牛角尖。现在说的是AB线路发送压差在正常范围内,而且现在讨论问题是接收有杂散干扰问题 ...

真不是鑽牛角尖,真的很容易超出共模範圍,差分訊號也要在共模範圍內才有效

485 有隔離的話,雙方的 485 的 GND 電壓差是靠信號線同步並維繫在一定範圍內的,而且主要是靠上下拉電阻

即便如此,同步的過程會在 A B 上產生電流,對通訊有負面影響,最好還是直接共地

如果沒有加地線,又沒有隔離,通訊出錯很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总线上跨接的100欧电阻我完全没把他当匹配来用,主要还是在空闲时候把总线锁定的A=B的状态上(由于主 ...

330 不算很小,A B 之間接 100 歐你都不擔心,卻擔心 330 太小

上下拉電阻比終端電阻更重要,而且上下拉電阻小的話也能起到阻抗匹配吸收反射的作用(僅一頭一尾接小上下拉電阻),終端電阻反而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0 不算很小,A B 之間接 100 歐你都不擔心,卻擔心 330 太小

上下拉電阻比終端電阻更重要,而且上下拉 ...

个人理解,330和100的性质不一样。
假设主机端加330上下拉,此时总线默认是有3.3或5V为1的电平,最远端从机要把0传送过去,得把AB差值从3.3V或5V拉到小于0V;如果线缆电阻大于一个值(具体我没算,和330成比例关系)可能使主机AB端差值拉不到0V以下(当然大部分电缆应该达不到这个值)
而主机只需要接收差值大于±200mV的差值就能识别1或0了,所以总线间电阻可以小点。
不过上下拉电阻确实重要,下一版还是得改主机。总线挂接从机数量不确定,到时从机上拉电阻并得太多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330和100的性质不一样。
假设主机端加330上下拉,此时总线默认是有3.3或5V为1的电平,最远端从 ...

一般還好,如果你要傳輸好幾千米,那就相應加大電阻

順便提一下,如果不接上下拉,只接比較小的終端電阻,芯片選型建議選擇 fail-safe 有輸入短路保護功能的芯片(大多只有輸入開路保護),譬如 ti 的常用的 sn65hvd75

网友:
485通讯地连接对抗干扰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总线上跨接的100欧电阻我完全没把他当匹配来用,主要还是在空闲时候把总线锁定的A=B的状态上(由于主 ...

A = B 不是正好被干扰吗?  下如果节点足够多, 他们自己会靠芯片内的上下拉以及终端的两个120欧形成足够的AB空闲电压差

网友:
终端电阻固定120ohm,上下拉电阻减小就可以了吧。

网友:
接地线就好,这明显是共模干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