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流源采集电流默认有电压

楼主(2021-10-19):
如题,默认的时候不接负载 FB就有电压了.这样就带来一个采集就不准了,没有实际意义了..

如,求助大神这里该如何改呀..

网友A:
输入端加电阻到信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加电阻到信号地!

具体是啥意思呀?输入端 是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啥意思呀?输入端 是V+吗?

For both of the op amp inputs, there should be a DC path for each input to bias itself. When its input is floating, there is NO DC biasing path.

网友:
恒流源不允许开路,恒压源不允许短路,不然负载无穷大,电压无穷大,不可能是0V

网友B:
没有负载的时候,0.78V是谁给的FB电压?加大R19至10K或者100K,并接一个电容0.01UF;加大R2至50K,你接个1R你是怎么想出来的?V_IN1接下拉一个100K电阻。慢慢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载的时候,0.78V是谁给的FB电压?加大R19至10K或者100K,并接一个电容0.01UF;加大R2至50K,你接个1R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