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uA恒流源电路,各路电流如何相等?

楼主(2021-10-19):
恒流源电路如下图所示,实物测量发现I1、I2、I3的电流不想等,分别为10uA、20uA、50uA,,更换Q3、Q4、Q5后电流变化很大

怎么样才能让三路电流都是10uA呢?是不是这个电路里用AO3407A(没有Si2301,用AO3407A替代的)不合适导致的??求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书本上的电路是有前提条件的,里面是同一块硅片里。
你自己搭的电路,几个mos参数不一致,所以没法用。
建议换bjt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本上的电路是有前提条件的,里面是同一块硅片里。
你自己搭的电路,几个mos参数不一致,所以没法用。
建 ...

感谢大佬指教,,
我去搜搜BJT搭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
想办法搞个带反馈的恒流

网友:
MOS管2脚串电阻

网友:
原理:Q2 临界导通,把栅极电压拉到 5-Vth 左右。
如果 Q3-Q5 参数一致,理论上同样的栅压下有着相近的电流值。

但是参数一致实际太难保证,一般用孪生管。

这电路实际都有一个运放做反馈了(否则 Q2 电流都不稳),可以考虑再加俩运放,三路恒流

网友:
得筛选出参数最为近似输出管,镜像恒流源误差才会小。

网友:
mos管漏电都几十uA了

网友:
合着是想给同样的Vgs就能出同样的电流?还是我图没看懂?

网友:
类似PTAT用的?不过似乎只有三极管合适,mos参数离散的更大,没见过mos这么弄的

网友:
不管三极管还是mos管这种用法都要做特性筛选后才能用的,随便用离散性肯定巨大,或者改电路另外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