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功率大小和MOS管的关系

楼主(2021-10-19):
全桥开光电源,采用单机4PCS,60v,80a的MOS,一般是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半桥开关电源,采用单机2pcs,40v,100a的MOS,一般是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楼主:
麻烦大神指点下,科普下,谢谢

网友:
“开光电源问题求解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标题已修改,谢谢

楼主:
MOS开关管的选择,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有关,与输入电压的波动范围有关,与电路中管子工作的激励方式和激励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