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 离上线还有足够时间的SMT订单, 可以修改元器件

楼主(2021-10-19):
SMT提交了资料, 就不能修改器件了, 但PCB还好几天都没有做好.
这时发现需要改下元器件, 但不能修改了, 不贴某种器件也不行, 小批量这个有点难搞了, 收费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需求的确有道理。加点钱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网友A:
但是做程序肯定是提前一起做好的。。估计还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做程序肯定是提前一起做好的。。估计还是有点麻烦

只是替换物料, 增加人工成本
现在不是闹芯慌吗,  配套的器件没有了, 更换MCU要匹配
要是10PCS什么, 阻容器件就算了, 问题是小批, 还是IC, 算起来200pcs, 回来换器件麻烦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替换物料, 增加人工成本
现在不是闹芯慌吗,  配套的器件没有了, 更换MCU要匹配
要是10PCS什么, 阻容 ...

目前 整个SMT的流程耦合的太紧,这个需求是合理,尽管小众,后续看看怎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 整个SMT的流程耦合的太紧,这个需求是合理,尽管小众,后续看看怎么支持。

这个需求肯定合理。

就是如何取得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替换物料, 增加人工成本
现在不是闹芯慌吗,  配套的器件没有了, 更换MCU要匹配
要是10PCS什么, 阻容 ...

那是,客户就是上帝,有需求就需要想办法,麻烦也就麻烦一点咯

网友C:
如有器件不贴,在钢网上机前,可以通知嘉立创客服处理。

如要再增加,这个流程不好操作
钢网、上机资料,器件采购,这些流程都不好操作。

网友:
传统产线有停线服务,例如1小时400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器件不贴,在钢网上机前,可以通知嘉立创客服处理。

如要再增加,这个流程不好操作

大体分三种需求:
1. 更换器件, 封装不变, 这个可行;
2. 不贴, 其他费用可以收取, 但器件费用要退给客户;
3. 加器件确实不好操作;

第1,2两种情况, 钢网上线了也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
不知道他们自动化程度怎样    订单太分散   这个确实头疼,特殊要求还是选个本地的吧    一个电话的事

网友D:
这种情况要求不贴,自己回来换焊接另外的型号,比拆了再换省事一些。

省下来不贴的焊点,其实值不了几个钱。估计还不及JLC处理的人工。所以可能不是器件费用退还的问题了,是还得再付一点人工费。

网友E: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本来在下SMT单时,选好了1.24K 1%的电阻200个,原件编号是C227648,当时嘉立创数量也是充足的。但昨天晚上,客服人员打电话说此种电阻数量只有178,嘉立创和LC商城都没有此编号的电阻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数量不多,只有回来手工添加上了。但今天上午,我查询了一下嘉立创可贴元件库存,还有4种同样规格的电阻数量很充足。于是将这种情况告诉了嘉立创客服人员,毕竟PCB还没有好,看能不能换一种同样规格的电阻,但客服人员回答说,系统是这样规定的,只要下单成功,就不能改了。其实,这种情况完全是嘉立创本身的责任,下单时数量是充足的,但到了SMT时,数量不足了,强烈建议嘉立创:能不能在PCB没有完工前,可以允许客户修改因你们的责任而引起的元件不足情况!当然,也建议适当人性化一些,在PCB生产期间,允许客户修改部分元器件,以便造成客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损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本来在下SMT单时,选好了1.24K 1%的电阻200个,原件编号是C227648,当时嘉立创数量 ...

在帖子内提到立创商城,封锁ID一星期(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34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要求不贴,自己回来换焊接另外的型号,比拆了再换省事一些。

省下来不贴的焊点,其实值不了几个钱 ...

200片IC, 一片20元, 你觉得呢?
有时做5pcs, 但嘉立创要一共消耗15pcs, 一可STO23-5的小IC, 单价8元, 不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帖子内提到立创商城,封锁ID一星期(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3450-1-1.html) ...

这个公告是不是该改了?嘉立创最新的微信推送文章里已经说明确它是100%全资子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本来在下SMT单时,选好了1.24K 1%的电阻200个,原件编号是C227648,当时嘉立创数量 ...

这种情况,下单成功就应该锁库存,不然就会有问题。替代料的问题可以理解,一般都是唯一编码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公告是不是该改了?嘉立创最新的微信推送文章里已经说明确它是100%全资子公司了 ...

嘉立创没有为此付款。无论立创商城是否属于嘉立创,只要没有支付论坛费用就不能在我们这里宣传。

网友:
SMT的器件采购流程与订单绑定,做好资料后开钢网、采购器件,这个是时间差不多在PCB上线后第二天凌晨下好单。 都是系统上自动操作并绑定生产内编。

如在器件采购后,要改,比做一个新单更复杂。
替换器件:相同封装,这个流程可以试着人工操作。人工采购器件,人工替换。人工绑定。

增加器件:这个流程操作不了。工程、钢网、器件、上机资料都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