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 上有些选不中的小十字,有人知道怎么删除吗?

楼主(2021-10-19):
如图左侧的小十字,能放大,选不中。
把所有层都关了,它还在,
把所有元件、网络全部删除了,它还在
似乎有这个小十字的文件,嘉立创的仿真图是出不来的。
有谁知道它是啥吗?

网友A:
关闭软件重新打开看看还有没有,如果还有就全选复制到一个新pcb文件(用特殊粘贴,保存网络方式)。

网友B:
Edit->delete
光标会变成十字,点击需要删除的那个十字就好了
这种十字放置的话位于place->Work Gui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软件重新打开看看还有没有,如果还有就全选复制到一个新pcb文件(用特殊粘贴,保存网络方式)。 ...

谢谢,新搞一个PCB是能解决的.3楼帮我解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delete
光标会变成十字,点击需要删除的那个十字就好了
这种十字放置的话位于place->Work Guides ...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Work Guides. 总算解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