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Q24070的原理图

楼主(2021-10-20):
求BQ24070的原理图设计,充电器为5V2A的充电器,要求充电电流问题 1.5A,主要是看手册老是看不出ISET1得接多大电阻才是1.5A的充电电流。

仪器采用80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之前是用TP5100做为充电电路,但在边开机边充电时发热严重,想改用BQ24070作为充电芯片,一来可以省掉外部的大电感,二来可以省掉电源路径管理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话说,用线性充电发热应该比开关性质方式发热大才对。

网友A:
TI 的 power designer 工具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的 power designer 工具应该可以吧?

查了一下  该软件不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
找一个有参考设计的ti的芯片来用

楼主:
难道这芯片没人用?

网友:
1.5A最好是用DCDC的充电芯片,线性的除非不怕烫死。

TP5100估计你没有调好,否则肯定不会太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