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硬盘数据抢救过后 win用户密码全部失效

楼主(2021-10-20):
如题,

硬盘瑕疵集中在1个分区 ,现在数据已全部备份出  该分区也格式化不打算使用了

重新挂接上原来的电脑后  启动原win7系统正常,但几个用户桌面都无法登录
应该是密码全部失效了
猜测是M$留在磁盘上的记号被数据恢复软件冲掉了?

请教有办法恢复吗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密文档,那么格了重装吧。要不然在PE下用密码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B:
账号信息存在SAM文件里面的,微软NT内核的Windows几十年从没变过。

网友C:
PE工具可以重置密码,不过还是建议重装

网友:
出现坏道的硬盘最好不要再用了,很容易继续恶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加密文档,那么格了重装吧。要不然在PE下用密码修复工具试试。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账号信息存在SAM文件里面的,微软NT内核的Windows几十年从没变过。

M$大概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工具可以重置密码,不过还是建议重装

有个应用程序...  重装太麻烦

网友D:
所有密码是保存在同一个公共的sam文件里面。用PE可以看有多少个用户,以及重置里面用户的密码。

但各个用户的各种信息,包括应用程序的使用信息是保存在每个人的注册表里面,也就是保存在对应各自用户文件夹的ntuser.dat里面,

尝试用PE进去,在c:\user下看看各个用户文件夹里面的ntuser.dat存不存在。不存在的话,可以用最近的log文件改名成ntuser.dat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密码是保存在同一个公共的sam文件里面。用PE可以看有多少个用户,以及重置里面用户的密码。

但各个用 ...

好的 我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