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68 接收信号强度怎么计算

楼主(2021-10-20):
哪位老哥了解sx1268?它的数据RSSI是这样计算吗?
RSSI = -VALUE/2
我用的亿佰特的E22-400T30S,得到的RSSI用这个公式算,不太对,发射模块功率越大,接收端这边算出来的RSSI越小,客服也不给解释
发射功率                30        27        24        21
数据RSSI                F3        F2        ED        E8
dbm                        -121.5        -121        -118.5        -116
表格第一行是发射模块的发射功率,第二行是接收模块接收的RSSI字节,第三行是按RSSI = -VALUE/2转换后的值
亿佰特的用户手册上给了这样一个公式
信号强度(dbm) = -(256-RSSI)
用这个公式算出来的值非常小

还请帮忙看看这两个哪个合理?
没有找到其他SX1268 RSSI的资料,哪位老哥可以教教我

网友:
官方有个帖:https://forum.lora-developers.se ... ssi-calculation/483
按手册,公式是没错的。

楼主:
客服和我说了 RSSI = -VALUE/2,我觉得算出来的不太对,查的SX1268,也是这个公式,哪位老哥用过这个数据rssi吗?

网友A:
-13>-14>-19>-24,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14>-19>-24,有问题吗?

抱歉,之前问题里的图片出了点错,这个值是不是太接近0了啊?我之前没了解这个,就网上看,说是正常-100~-50

楼主:
抱歉,之前问题里的图片出了点错,
仔细看了您给的链接,数据偏小但是应该是对的,谢谢

网友(2021-11-22):
MARK     工作中要使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