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10色温问题

楼主(2021-10-20):
情景1:手机指纹解锁激发屏幕亮度时,色温会变化,屏幕直观感觉类似:黄屏--又叫屎黄屏

情景2:偶尔指纹解锁色温不会变化,屏幕属于:冷屏--即完美屏,自然不调色的情况下泛白

手机用了快2年了,早前都是正常的冷屏,这几天刚出现指纹解锁屏幕大部分呈黄屏(偶尔冷屏),视觉简直难以忍受

照片拍出来无法体现上面的问题

想问下大伙有没有遇到上述情况,有办法通过手机设置得以改善吗 ?

网友A:
三星note9解锁后会花屏幕或屏幕跳,问过售后说屏幕坏了。也有解决办法,息屏设置为常开,这样解锁后屏幕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描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note9解锁后会花屏幕或屏幕跳,问过售后说屏幕坏了。也有解决办法,息屏设置为常开,这样解锁后屏幕正 ...

问题类似
息屏常开,解锁后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类似
息屏常开,解锁后是正常的

想买note10+,好像停产了,最新几款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
note9再熬熬,屏幕不坏根本不想换的。

网友B:
note10 屏幕色温可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10 屏幕色温可以调节的。

眼睛舒适度保护开启,自定义色温,设定值应该是固定的

我按此设置后,每次指纹解锁后呈现出来的色温值都是变化的,大概率是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舒适度保护开启,自定义色温,设定值应该是固定的

我按此设置后,每次指纹解锁后呈现出来的色温值 ...

我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note9 已经烧屏了,平时显示的时候 屏幕上都有抖音的 红心,评论 等几个按钮的虚影 。。。。

楼主:
我是在打电话过程中,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改天咨询一下莫总推荐的手机维修商,估计得换屏幕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