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贴片服务的客户邮寄芯片

楼主(2021-10-20):
周日下了2个订单,一个两层,一个六层
都选择了两面贴片,有的冷门芯片,不在可贴的范围内,或者说没有库存
于是选择了自己邮寄,实际上在画图之前就查过没有库存,所以一开始就买了5套板的缺少的芯片
在下SMT的订单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邮寄,但是到了邮寄的时候发现有数量要求,
比如我板子上的某一个芯片就用一片,5张板就是5片,但是要求要邮寄7片或者15片
这些芯片都很贵啊,便宜的40多元一片,贵的接近100一片,多邮寄10片或者2片是不是不合理?
虽然选择了接受有多少贴多少,但是嘉立创收到货后迟迟不入库,还要反馈芯片少发了,我在微信提醒里回复了有多少贴多少
一天过去了仍然不入库,找客服又说了一遍有多少贴多少。
第2天,微信又在提醒某某芯片少发了,请尽快邮寄,以免影响生产。
嘉立创没有入库芯片,连PCB都没法进入生产环节,这2个步骤不影响啊,是不是可以改一下?

网友A:
嘉立创是拼板生产的,如果PCB生产出来了,你的件一直没到,跟你在一起的整个大板都没法进行下去了,不可能单独等你自己的件的

网友B:
找论坛*哥,个性化生产,贴5片给5个ic就够了,顶多被叼一顿,哈哈,但是还是会给你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是拼板生产的,如果PCB生产出来了,你的件一直没到,跟你在一起的整个大板都没法进行下去了,不可能 ...

这点我能理解,但是建议增加一个选项,如果PCB生产好了,客户邮寄物料未收到将不贴片,客户自己负责。
但是对于价格比较高的芯片,要多邮寄10片或者2片,这点我觉得可以优化。

网友:
听起来 微信和你聊天的是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论坛*哥,个性化生产,贴5片给5个ic就够了,顶多被叼一顿,哈哈,但是还是会给你弄好的~~ ...

哪个*哥啊?推荐下呢,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九哥啊?推荐下呢,以备不时之需

那个菠萝头像九哥啊,哈哈,已私信发了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论坛九哥,个性化生产,贴5片给5个ic就够了,顶多被叼一顿,哈哈,但是还是会给你弄好的~~ ...

提醒一下: 在商业论坛推荐其它商户,属于恶意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我能理解,但是建议增加一个选项,如果PCB生产好了,客户邮寄物料未收到将不贴片,客户自己负责。
但 ...

不清楚贴片具体流程,如果缺料,贴片机会不会停机报警。比如你寄了5个,抛料1个,那么在贴第5片的时候,你的料盘空了,估计贴片机会停机报警。如果这种情况多了,会很影响效率。具体还是等嘉立创解释下看看。

网友C:
双面贴工程费总共400吗?  100+150*2

网友D:
您好,邮寄器件需要有数量要求,主要考虑到器件上飞达需要一定的长度。
         在收到后,我们系统上有发您消息,您有在系统上回复。应该是我们客服人员没有与您电话沟通导致。

    邮寄器件问题确认流程我们有优化的计划,目前的体验不是很好。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有空可以联系我,我们查下当时的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面贴工程费总共400吗?  100+150*2

是的,
标准型路径:工程费150元每面,钢网费50元每面
双面贴 属于标准型路径。

网友:
一般芯片类都是按实际数量给,但是每个公司要求不一样,既然选择了,就按供应商的来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邮寄器件需要有数量要求,主要考虑到器件上飞达需要一定的长度。
         在收到后,我们系统上有发 ...

流程太多  会自己绕住自己   像这个楼主需求   一个电话解决的事(电话录音保存,有什么难的),为何要微信聊来聊去?再是拼版  也不至于这种效率……
比如我们工作期间   禁止用微信  QQ,手机都放在个人储物柜,   还不办公了?   害人的微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流程太多  会自己绕住自己   像这个楼主需求   一个电话解决的事(电话录音保存,有什么难的),为何要微信 ...

我个人是电话恐惧症,不爱语音沟通~~哈哈

文字的话,会留下一些依据,免去扯皮之类,对于这类工作沟通,还算是有益处吧;效率的话,独行速,众行远,没办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是电话恐惧症,不爱语音沟通~~哈哈

文字的话,会留下一些依据,免去扯皮之类,对于这类工作沟通, ...

所以说   各看各好,每天 平均微信开启的次数   不超过10次,电话平均大于5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是电话恐惧症,不爱语音沟通~~哈哈

文字的话,会留下一些依据,免去扯皮之类,对于这类工作沟通, ...

我也不喜欢打电话,能文字交流的全部文字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   各看各好,每天 平均微信开启的次数   不超过10次,电话平均大于50个    ...

作为普通坐大办公室格子的研发,自己打电话和别人打电话,感觉都是互相干扰啊,哈哈~~

老哥是独立办公室的那种嘛?

网友:
看人吧,有些人打字慢错字多还说不清楚肯定打个电话效率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普通坐大办公室格子的研发,自己打电话和别人打电话,感觉都是互相干扰啊,哈哈~~

老哥是独立办公室 ...

还是习惯问题,好比如出差每次必带超薄本X系列和记事本,不会考虑各种PAD和所谓的表笔,觉得那就是鸡肋……
这20年,thinkpad 用坏了3个X系列,丢了1个,目前X13出差去哪必带……

网友:
这个也是我有点费解的问题,当初贴5片,让我邮寄6个Cat.1模块,我怕麻烦,按他们的邮寄了。剩下的还在账户上挂着。
要求冗余很正常,但是就是搞不懂冗余的算法是怎么来的。有的有要求,有的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