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6接收串口数据

楼主(2021-10-20):
各位大佬,我是编程新手,我通过串口助手发送30byte的数据到LPC1756开发板,但是LPC1756的接收FIFO缓存器只有16byte,我只能提取前16byte的数据,请问由什么方法提取到后边14个字节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取得太慢了,数据冲了。
如设FIFO为8个的时候中断。当中断产生时把8个1次性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得太慢了,数据冲了。
如设FIFO为8个的时候中断。当中断产生时把8个1次性取走 ...

代码如图所示,传少于16byte的数据很正常,一超过16byte,就只能获取16byte,LPC的fifo缓存器也是16byte,不知道怎么操作提取后边的

网友B:
那就不要fifo呗,学51时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收,这样就不会掉了:)

网友C:
现在还敢用lpc啊,好贵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fifo呗,学51时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收,这样就不会掉了:)

头疼,代码发给别人试了试,都可以正常获取,我这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敢用lpc啊,好贵的哦

学着玩哈哈,现在的确买不起这玩意

网友D:
之前用过这个,串口用8字节FIFO触发中断,同时开启字节超时中断。利用字节超时中断进行设置标志。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
//        if(UART0_GucRcvNew == 0)
//                UART0_GulNum = 0;

        while ((LPC_UART0->IIR & 0x01) == 0){                                                           /*  判断是否有中断挂起                  */
                switch (LPC_UART0->IIR & 0x0E){                                                                 /*  判断中断标志                                */

                        case 0x04:                                                                                                  /*  接收数据中断                                */
//                                GucRcvNew = 1;                                                                                  /*  置接收新数据标志                        */
                                for (UART0_GulNum = 0; UART0_GulNum < 8; UART0_GulNum++){         /*  连续接收8个字节                         */
                                        UART0_GucRcvBuf[UART0_GulNum] = LPC_UART0->RBR;
                                }
                                break;

                        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UART0_GucRcvNew = 1;
                                while ((LPC_UART0->LSR & 0x01) == 0x01){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UART0_GucRcvBuf[UART0_GulNum++] = LPC_UART0->RBR;
                                        if(UART0_GulNum >= UART0_RXBUFLEN)
                                        {
                                                UART0_GulNum = 0;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E:
先搞清思路,再撸代码。正常情况下,不要设置全满中断,给缓冲一点时间,比如设置14字节中断,中断到了就去取,如果中断一直没来,可以查询一下fifo状态,有数据就读出来

网友:
不开FIFO试试?

网友F:
我之前用1778是设置14字节FIFO中断,然后FIFO来的时候只取13个,留一个在里面用于触发CTI中断,CTI来了就知道这一包结束了

网友G:
FIFO只是缓冲区, 当CPU没空的时候自己接收一点数据.  FIFO设置为8, 中断后读出保存在另外的buff里, 同时统计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过这个,串口用8字节FIFO触发中断,同时开启字节超时中断。利用字节超时中断进行设置标志。

我最开始就是写的和您的基本一摸一样,试了下也不行,后来就改成我上边的那种了,总是感觉RBR里边的16位获取完了之后,就没有数据了,第16位之后的数据不知道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fifo呗,学51时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收,这样就不会掉了:)

谢谢大佬的指点,问题已解决,cpu处理的速度和fifo接收的速度有点不一致,我在接收加的时候了一点延时,现在接收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搞清思路,再撸代码。正常情况下,不要设置全满中断,给缓冲一点时间,比如设置14字节中断,中断到了就去 ...

感谢感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我开始也试了一下,最后发现是有时候丢数据了,我加了延时,现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用1778是设置14字节FIFO中断,然后FIFO来的时候只取13个,留一个在里面用于触发CTI中断,CTI来了就知 ...

感谢解答,目前问题已解决,接收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FIFO只是缓冲区, 当CPU没空的时候自己接收一点数据.  FIFO设置为8, 中断后读出保存在另外的buff里, 同时统 ...

感谢感谢,昨天通过调试,最终问题解决了,最开始传输有点丢数据现象

网友H:
#define myUart2 LPC_UART2
STATIC RINGBUFF_T txring2, rxring2;
#define UART_SRB_SIZE2 128        /* Send */
#define UART_RRB_SIZE2 32        /* Receive */
static uint8_t rxbuff2[UART_RRB_SIZE2], txbuff2[UART_SRB_SIZE2];
static void Uart2Init(void)
{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0,10,IOCON_MODE_REPEATER,IOCON_FUNC1);//TXD P0.2 复用配置
    Chip_GPIO_SetPinDIROutput(LPC_GPIO,0,10);//设置P0.2 输出模式
    Chip_IOCON_PinMux(LPC_IOCON,0,11,IOCON_MODE_REPEATER,IOCON_FUNC1);//TXD P0.3 复用配置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0,11);//设置P0.3 输入模式

    /* Setup UART for 115.2K8N1 */
    Chip_UART_Init(myUart2);//初始化Uart1
    Chip_UART_SetBaud(myUart2, 115200);//设置Uart1波特率
    Chip_UART_ConfigData(myUart2, (UART_LCR_WLEN8 | UART_LCR_SBS_1BIT));//数据位8,停止位1Bit
    Chip_UART_TXEnable(myUart2);//使能Uart1

    RingBuffer_Init(&rxring2, rxbuff2, 1, UART_RRB_SIZE2);//设置接收RingBuf
    RingBuffer_Init(&txring2, txbuff2, 1, UART_SRB_SIZE2);//设置发送RingBuf

    Chip_UART_SetupFIFOS(myUart2, (UART_FCR_FIFO_EN | UART_FCR_RX_RS | UART_FCR_TX_RS | UART_FCR_TRG_LEV3));

    Chip_UART_IntEnable(myUart2,UART_IER_RBRINT|UART_IER_RLSINT);//使能接受中断
    NVIC_SetPriority(UART2_IRQn, 3);//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EnableIRQ(UART2_IRQn);//打开接受中断
}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串口处理中断
{
    Chip_UART_IRQRBHandler(myUart2, &rxring2, &txring2);//中断处理
}
1768程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define myUart2 LPC_UART2
STATIC RINGBUFF_T txring2, rxring2;
#define UART_SRB_SIZE2 128        /* Send */

好的,感谢分享,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