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一键开关机电路的改进方法。

楼主(2021-10-20):
       以下是常用的单片机一键开关机电路。用两个IO口控制。但是发现实际应用中有个问题:当关机状态下,不小心按下按键,系统就立即通电,这样LCD背光会闪一下。
       能不能改一下电路,让按键按下超过2到3秒才能让系统通电,而短时间按下不会通电呢?

网友:
背光单独控制呗,否则咋整

网友A:
用你电源控制脚去控制背光。按键按着mcu一直家电,mcu发现一直按了3秒了,才使能电源控制脚,同时背光也凉了,这时候就可以松手了

网友:
这不是改进电路的问题,而是换一种方式控制LCD背光

网友B:
AO3415 画错了。  首先是P管 。

1. 到gate的箭头不对 (画成了n管)

2. 5v 应该节 s 。  5v_mcu是输出接D

3. 正确的控制电流方向是 s-》d (g 高电平 断开,  低电平导通)。

其他没什么问题。

当外部按键按下之后。 mcu立刻通电,  背光用 mcu的 io 来控制,首先不亮。   mcu 让 power——ctl 变为低电平。 让自己不会断电。

然后key——io 设置为上拉电阻使能, 读取key的值。如果还是低电平,并且持续几秒钟。  通过mcu 去控制 lcd的背光 进行打开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3415 画错了。  首先是P管 。

1. 到gate的箭头不对 (画成了n管)

多谢指正,确实是我画错了。错用了NMOS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电源控制脚去控制背光。按键按着mcu一直家电,mcu发现一直按了3秒了,才使能电源控制脚,同时背光也凉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经过试验,用你所说的方法确实可以解决问题。用POWER_CTL同时控制 电源输出及LCD背光,则不会有一按下电源键,背光就闪烁一下的现象了。

网友:
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