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帮忙看下这个印字590NE的SOT23-6封装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21):
客户样机,找不到对应的型号,输入电压20V以上,输出3.3V/500mA(给WiFi模块供电)。
找了几家都没有对应的型号。
IC的引脚功能如下:
1:BS       6:SW
2:GND   3:Vin
3:FB       4:EN

引脚和MP2359相同,2359的资料中又没找到对应的丝印MARK信息。

网友A:
SSP9459,或者他家别的看看,像他家的编码格式,但是手册没给编码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P9459,或者他家别的看看,像他家的编码格式,但是手册没给编码规则

确实比较像。

网友B:
找个功能一样的代换不得了。国产设备通常会选择市场能找到的功能满足,余量合适,最便宜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功能一样的代换不得了。国产设备通常会选择市场能找到的功能满足,余量合适,最便宜的料。 ...

只能先这样了。
找个同功能主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