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的TF卡能烧坏摄像头吗

楼主(2021-10-21):
从网上买了一张256G的TF卡 ,40元 ,比品牌的卡 便宜太多 ,
这种便宜的TF卡对电子设备有损坏吗?
如果卡坏了,,能短路烧了电子设备吗?

网友:
要是你的电子设备有防短路功能不就万事大吉。
否则就像你用个地摊u盘可能烧你电脑主板一样

网友:
不会的,端口都有过载保护

网友A:
烧坏不会,最大的可能是扩容假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不会,最大的可能是扩容假容量的

对 ,,我怀疑也是扩容,现在云摄像头格式化    格式化完后  变成了2个盘符  ,,而我车上闪迪的卡相同容量的   我然后对比 放在摄像头上格式化后就一个盘符,

X宝 销量最高的这个牌子,不知道销量是怎么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