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和12V的锂电池电源自动切换电路求助?

楼主(2021-10-21):
大神们,有外界12V时由外界12V供电,电池不供电,当外界12V没有时,由12V锂电池供电.(锂电池是3串4并,标称11.1V,最大12.6V)。不能用两个二极管的方案,一个是功耗太大,另外一个是二极管会降低电池的电压,影响设备使用时间。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推荐的电路或者是指点一下?

网友A:
12V锂电池二极管换成mosfet

网友B:
可否利用插座的第三个引脚的开关来做?
一般DC插座都是3个引脚,带一个开关,利用这个开关,如果插入直流12V,则关闭电池端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利用插座的第三个引脚的开关来做?
一般DC插座都是3个引脚,带一个开关,利用这个开关,如果插入直流12 ...

外界12V直流和12V锂电是一直是接在板子上的,平时用12V直流,当停电的时候,需要锂电池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锂电池二极管换成mosfet

二极管换成mosfet要怎么控制呢?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8D%A2&mobile=2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1807&highlight=%E7%94%B5%E6%BA%90%E5%88%87%E6 ...

你这个链接打不开

网友E:
用MOSFET搭嘛,外界12V进,关闭电池供电的MOSFET通路

网友:
论坛搜索: 双电源 切换,多看看,会有思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链接打不开

只要 tid=xxx 那一串数字,后边的 mobile 地址去掉就可在电脑上看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1807

另注意这个帖子 1L 也不完全可靠,至少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切换电路,已在原帖留言: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51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 tid=xxx 那一串数字,后边的 mobile 地址去掉就可在电脑上看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这两个电路不行的。我的锂电池电压是10.5V-12.6V(单节按3.5V-4.2V算,3串)。锂电池电压是在10.5-11.3区间时,这个电压小于(外接直流12V-导通压降0.7V),二极管肯定可以导通,这两个电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在11.3-12.6区间,这两个电路就有问题了。不管是用MOS还是二极管,都会遇到两者同时有电的情况下,锂电池断不开或者两者都不供电,类似如下图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MOSFET搭嘛,外界12V进,关闭电池供电的MOSFET通路

如果锂电池电压小于外接12V,这个比较好处理,可以用mosfet搭起来,类似单节锂电(4.2V)和5V的情况。但我的锂电池电压范围是10.5V-12.6V,有超过外接12V的情况,请教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路不行的。我的锂电池电压是10.5V-12.6V(单节按3.5V-4.2V算,3串)。锂电池电压是在10.5-11.3区 ...

那么多电路,咋就揪着这一个不放呢?

另外单就这个电路而言,锂电池电压高时断不开可以理解,和12V电源一起不供电就神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