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实现不同的hex文件名输出??

楼主(2021-10-21):
各路大神,有没有办法实现KEIL根据程序不同的宏定义实现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名不一样???如果需要插件有没有人可以写,可以有偿服务!

网友A:
用bat读取宏判断,重命名hex文件

网友:
应该是搞个脚本比较合适,还可以加到post build activity 里面自动执行

网友:
可以参考这,https://github.com/tianxiaoMCU/AutoVersion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at读取宏判断,重命名hex文件

可以发个模板参考一下吗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脚本,参考:
; 年月日自动使用当前的:20210915 18:00 → 2109151800
Dim $VersionDate = StringRight(@YEAR, 2) & @MON & @MDAY & @HOUR & @M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脚本,参考:

请教一下,那程序中如何调用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那程序中如何调用这个值,

不知是否在指这个 -> Date and Time of Target Routines

网友:
别无他法,就用脚本搞定。脚本可以根据你定义的文件生产不同的HEX。

网友:
新建一个目标就好了,

网友:
新建一个目标就好了 +1

楼主:
已经实现了、、找专业的人用python写了一个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