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30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吗

楼主(2021-10-21):
系统用4.2V锂电池供电(输出范围3.3V~4.2V),想用TPS61030升压至5V,请问该芯片的输出电流能稳定达到3A吗?

网友A:
1A输出,4A输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输出,4A输入吧。

开关限流4A,因为从低压升压时,低压(比如2v)的电流就很大才能为此高压(比如5v)的1A电流。

网友B:
最大是2A左右,一般还要降额。至于为什么switch要4A,是因为很明显的,占空比、效率不可能达到100%,并且峰值电流一般至少要选为平均电流的2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是2A左右,一般还要降额。至于为什么switch要4A,是因为很明显的,占空比、效率不可能达到100%,并且峰 ...

好的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