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硬盘C5有问题之后,各位会马上换硬盘么?

楼主(2021-10-21):
C5数字不大的时候,性能遭受的影响不大,
但是保证不了硬盘突然坏掉啊

网友A:
05还可以坚持一下,C5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
Attribute ID: 5 (0x05)
Reallocated Sectors Count S.M.A.R.T. parameter indicates the count of reallocated sectors (512 bytes). When the hard drive finds a read/write/verification error, it marks this sector as "reallocated" and transfers data to a special reserved area (spare area). This process is also known as remapping and "reallocated" sectors are called remaps. This is why, on a modern hard disks, you will not see "bad blocks" while testing the surface - all bad blocks are hidden in reallocated sectors.
Attribute ID: 197 (0xC5)
Current Pending Sector Count S.M.A.R.T. parameter is a critical parameter and indicates the current count of unstable sectors (waiting for remapping). The raw value of this attribute indicates the total number of sectors waiting for remapping. Later, when some of these sectors are read successfully, the value is decreased. If errors still occur when reading some sector, the hard drive will try to restore the data, transfer it to the reserved disk area (spare area) and mark this sector as remapped.

0x05是已经发生了remap的; 0xC5是可能要remap但有待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还可以坚持一下,C5就比较危险了。

C5修复之后,05会增加,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这是啥工具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5修复之后,05会增加,是这个意思么?

C5可能是“逻辑故障”,例如磁盘在写入某个扇区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断电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中断了,那么这个扇区就会出现校验错误,而且因为原本应该写入的内容已经丢失,设备是没有办法自行恢复这些数据的。当读取这个扇区的时候,因为无法读出正确的内容,重试几次后硬盘就会把这个扇区标记为C5。而C5转05是用户重新拿数据写这个扇区,或者做格式化写入这个扇区的时候,会把写进去的马上再读取一下,如果写入的和读出的一致,就认为无需影射,清除掉这个C5计数报警。反之,如果写入的和读出的不同,重试几次仍然如此。就认为这个扇区真的坏了。此时,硬盘系统就会把需要写入的数据写入G表预留地,然后在G表作个影射标记,以后读写就到预留地那里读写,并且登记一个05“真的坏了”。

楼主(2021-11-24):
引用 网友B:
C5可能是“逻辑故障”,例如磁盘在写入某个扇区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断电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中断了,那么这 ...

无法读出正确的内容什么意思?
硬盘只管读数据,只要能读出内容就行,不管内容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可能是“逻辑故障”,例如磁盘在写入某个扇区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断电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中断了,那么这 ...

内容对错是通过校验码来判断么?

怎么知道硬盘默认用的哪种校验机制呢

网友:
我是会尽快把数据拷贝出来,这个盘当做下载盘来用,啥时候坏了啥时候算。

但是有两块这样的盘用到退役也没彻底完蛋。两块盘都是西数500G的蓝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读出正确的内容什么意思?
硬盘只管读数据,只要能读出内容就行,不管内容对错? ...

硬盘会通过校验(冗余)码检查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反复(重新定位轨道,调整飞谵高度等)读取若干次,直到读取到符合校验值的数据,或者最终放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盘读起来会卡,硬盘会“敲盘”的原因。扇区上的数据校验有很多种方式,我已知有CRC-16,不排除还有其他算法。

网友C:
我的 HDD 下载盘一年时间内 05 涨了近百,当然下载量也很爽,大约是 5-10 倍硬盘空间:

C5 数值一直为零,可能都是直接判失败 05 了。即使这样的 HDD 也从未丢过数据,压缩包都是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HDD 下载盘一年时间内 05 涨了近百,当然下载量也很爽,大约是 5-10 倍硬盘空间:

你这是什么软件,竟然能显示c5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软件,竟然能显示c5曲线

硬盘哨兵,挺好的一款软件。

网友D:
二十多年前,有个叫做“效率源xxx”的软件,可以修复硬盘(逻辑错误)。那是IDE时代的。不知道SATA的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十多年前,有个叫做“效率源xxx”的软件,可以修复硬盘(逻辑错误)。那是IDE时代的。不知道SATA的能不能 ...

效率源IDE的可以用转接器接SATA的盘,不过总的来说确实有些过时了。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PC3000 ,HDL,sediv,trex,MRT ,DFL,SHTR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软件,竟然能显示c5曲线

的确是 Hard Disk Sentinel,比起看曲线,这个还有专业建议。

原始数据类似于化验报告,这个建议就等同有医生告诉你要怎么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