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5100充电电路如何实现关机大电流充电,开机小电流充电?

楼主(2021-10-21):
万能的坛,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TP5100在关机时的充电电流为2A,在开机时充电电路降低为0.5A。附件为TP5100的原理图和芯片的限流电阻阻值表。
主要是这个限流电阻阻值比较小,用MOS管来切换不大好,像SI2301的导通电阻都有0.1欧了。

网友A:
换DC/DC充电吧,不用费尽心思搞散热问题。用过BQ25606  2A没压力,当然TI货现在应该不好买

网友:
2A 充电为什么不用开关式,钰泰就有啊.
通过一个引脚外接电阻设置充电电流,控制那个引脚对地的电阻就可以设置充电电流(一个电阻直接对地,一个电阻通过MOS对地,MCU控制MOS的G极.
http://www.etasolution.com/w-cn/index.aspx#ha1
--------------编辑-------------
没注意看,你这也是开关式的

网友B:
最好换带Iset的方案吧,如果实在不想换,因为VS引脚没有电流,可以考虑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带Iset的方案吧,如果实在不想换,因为VS引脚没有电流,可以考虑这样试试:

多谢大神的回答,请问这样接是怎么实现两种电流的切换的啊?不是很懂两个管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9脚BAT是用于电压检测的,如果把这个脚到电池端加个管子控制通断,把BAT引脚拉低,可以通过12脚来控制涓流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的回答,请问这样接是怎么实现两种电流的切换的啊?不是很懂两个管是怎么控制的 ...

给你示意图都看不懂,那把参数原理都给你说下吧:
1,电流检测电阻改到500mA所需的0.2R。
2,电流检测信号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给芯片的电流检测反馈端VS。
3,MCU控制Q1导通,Q1导通时Q2也会导通从而使得电流检测信号通过分压只有电流检测电阻压降的1/4,需要电流是500mA的4倍也就是2A才能使得VS达到限制值。
Q1关闭后Q2也会关闭,此时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不会被分压就进入IC的反馈端VS,充电电流就会按R3设计值调节在500mA。

所以MCU控制不同时间段Q1的导通与否就应该可以控制充电电流。Q1是小电流的N-mosfet, Q2用PMOS可以用AO3401或SS84之类的。

网友:
2A时R3得多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9脚BAT是用于电压检测的,如果把这个脚到电池端加个管子控制通断,把BAT引脚拉低,可以通过12脚来控制涓流 ...

大神你好  请问按照附件图片修改可以实现吗?  其中VCC5是系统开机后的主电源
关机充电时,VCC5等于0V,USB_5V会把SI2301的1脚拉高,该MOS管断开,TP5100的BAT脚等于电池电压VBAT,芯片按照R3设置的1.5A进行充电。
开机充电时,VCC5等于5V,这时Q70导通,SI2301的1脚被拉低,该MOS管导通,TP5100的BAT脚约等于1/2电池电压VBAT,芯片按照涓流电流充电,即0.15A电流进行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请问按照附件图片修改可以实现吗?  其中VCC5是系统开机后的主电源
关机充电时,VCC5等于0V, ...

控制BAT电压端就是找si,一不小心葱爆就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BAT电压端就是找si,一不小心葱爆就香了

大神能说下原因吗   感觉这样控制起来比较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示意图都看不懂,那把参数原理都给你说下吧:
1,电流检测电阻改到500mA所需的0.2R。
2,电流检测信 ...

大神你好啊,我看了下TP5100的手册,第8脚VS的定义是:输出电流检测的正极输入端,感觉电流是从你画的3K电阻的右边流到左边的啊,这样还会跟1K电阻进行分流控制吗?
感觉电流如果是从VS管脚流出来,才会被1K和3K电阻给分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请问按照附件图片修改可以实现吗?  其中VCC5是系统开机后的主电源
关机充电时,VCC5等于0V, ...

本人不是大神,技术糙,没有这样用过,也是拍脑袋想的方法,你要自己试验下了,祝好运哈哈哈

网友A:
另外一个帖子回复过你,用充电宝的方案挺合适的,充电/路径管理/升压 单芯片搞定,国产大把方案可选,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DC/DC充电吧,不用费尽心思搞散热问题。用过BQ25606  2A没压力,当然TI货现在应该不好买 ...

这个芯片感觉不错  准备换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帖子回复过你,用充电宝的方案挺合适的,充电/路径管理/升压 单芯片搞定,国产大把方案可选,价格 ...

充电宝方案我怕爆炸   主要我硬件功底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方案我怕爆炸   主要我硬件功底不是很好

炸跟什么方案关系不大,设计上都差不多。充电宝方案不过是针对特定应用优化的,集成度更高一些,简化设计,而你的需求恰好符合。可以看看英集芯或者南芯的方案。TI的方案一定要评估好能不能拿到货,或者是能不能接收高价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DC/DC充电吧,不用费尽心思搞散热问题。用过BQ25606  2A没压力,当然TI货现在应该不好买 ...

今天查了下  准备改成BQ25601来试下  这个比较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