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降压电路的设计,降压芯片的选择

楼主(2021-10-21):
现在做的板子输入最大48V,降压到24V驱动一个十几瓦的电机(偶尔工作),再降到12V给一个4-20ma传感器供电,之后降到5V给电机驱动芯片供电,最后降到3.3V给单片机供电。|
也就是48V-24V-12V-5V-3.3V
目前我是用的LM2596HS-ADJ降压到24V,L78M12降到12V,L78M05降到5V,最后NCP117降压到3.3V。
但是这样中间两个线性降压芯片发热挺大的。50度起步。最后空载功率都有两三瓦...
感觉这样不是很妥当。
试着把L78M12换成输出可调的MC34063,几个芯片温度都能降到30几度。
请问这样可靠吗?我需要做进一步改动吗?需要把L78M05也换成MC34063吗?
十分感谢!

网友:
多路输出,定做dcdc多绕组变压器代替电感,成本降低

网友:
我建议搞3路DC-DC ,48--24V 一路 ;  24--12V  第二路(如果传感器供电纹波要求高,可以先转到15V再用 7812降到12V);    24--5V   第三路   3.3V就用1117就可以了 。 24V下的DC-DC价格都不贵的,国产芯片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