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械1做的边框,下单助手还是提示没有边框是咋回事

楼主(2021-10-22):
(图片)

网友:
导出 GERBER文件看看

网友:
自己出个gerber看看

网友:
请鼠标双击边框线,再看下,KEEPOUT(使在外)是否有勾选上?若有勾选,请帮去掉勾选。勾选上了,会转不出来,做不出来,边框所有的线段都帮检查一下这个方面,再试试看?

网友:
用机械层1画板框,没问题的。

网友:
看到中间多的那两条圆弧了么?就是他俩的事情,小助手的判别机制很弱x的,已经遇到N多次了。

网友:
我用allegro每次也是提示我没有边框

网友A:
那两个圆弧没封闭吧,要怎么切割啊

网友:
用Kicad出的gerber, 没有哪一次提示有边框的, 打孔的地方也没有孔, 搞得要确认资料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圆弧没封闭吧,要怎么切割啊

那两个是开槽, 有些散热或是高低压隔离需要的。

网友B:
开槽也得知道开多宽的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也得知道开多宽的槽啊。

实际做出来没问题,宽度按照线的宽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