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异常关断,发现是多了一个磁珠,为什么呢

楼主(2021-10-22):
各位前辈好

最近在选取替代MP2439的DCDC,在测试DCDC的时候,遇到一个异常的,型号ME3116,十分不解

具体现象是:

芯片在5V左右开启,输出电压3.28V,模块正常工作;继续提高输入电压,提升至6.2V左右时,输出关闭,SW输出无波形,继续提高输入电压至10.6V后,电压开启,有输出电压。实际输出3.32V,模块正常工作;在6.2V-10.6V范围内,部分时候电源且有电流输入。

此外,电路是原先2439的电路,比参考电路多了一个分压电阻;两款芯片兼容;

最后发现是因为在图片所标位置多加了一个磁珠导致

去掉磁珠,恢复正常,中间无关断现象。

而且在中间关断期间内,是有电流输入的,大约20mA左右;

小弟不解,看手册ME3116的EN 关断阈值是0.5-2.5V,间隔比较大,不知是不是此原因;目前是由于磁珠导致,但具体为什么小弟还没有思路,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回复二楼:我用的10uf  100nf并联

网友A:
输出关断有两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一个是en的问题,一个是输出过压保护(比如毛刺过压)。楼主没贴原理图和布局,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关断有两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一个是en的问题,一个是输出过压保护(比如毛刺过压)。楼主没贴原理图和 ...

原理和布局不太方便,先没上传
测试过程中换过四个板子,有两款出现此问题,另外两个没有,后来自己又搭了一个demo电路,en直接Vin串入100k电阻没出现此情况,不过也没有加磁珠L1 ,此外Co 是10uf 100nf ;磁珠L1前端也放了一个100n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关断有两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一个是en的问题,一个是输出过压保护(比如毛刺过压)。楼主没贴原理图和 ...

en输入是150k ,47k分压

网友B:
用2个磁珠并联试试,可以的话就是瞬态电流不足

网友:
七楼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个磁珠并联试试,可以的话就是瞬态电流不足

不行哎,换个电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哎,换个电感可以

磁珠型号是什么?方便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二楼:我用的10uf  100nf并联

先换个百uf 电容上去看看是不是瞬态电流不足,或者用示波器测量cin波形看看

网友B:
Cin 100nf 肯定不够, Cin 换 47uf 电解+ 1uf MLCC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珠型号是什么?方便发出来看看吗?

FBPZ1608D121-1R0TF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n 100nf 肯定不够, Cin 换 47uf 电解+ 1uf MLCC 试试

正式模块一般是22uF + 100nF   ,Demo板封装选小了 暂时用的10uF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二楼:我用的10uf  100nf并联

更正一下 ,之前记错了 Cin 100nF  22uF  并联;Co10uF 100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