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话题经久不衰,用Chroma 620模组加控制,有人想玩吗?

楼主(2021-10-22):
看到坛友们对电子负载还是比较有兴趣,但这个东西要想做的稳也不是随便抄个原理图就能调出来的,单单运放这块的参数(也是核心)就让大多数的坛友望而却步。
同事比较喜欢倒腾二手电子设备,在一设备回收商收了些Chroma 620的中的电子负载模组,原机功能是开关分析仪,就是设定些电流,检测开关的品质,里面就只有一个负载模组比较有折腾的价值,控制板都拆了卖废铁了。
模组参数:0-150V,500W/50A
功率管型号2SK1671/250V/30A/125W,共12路,每路的运放是OP27,功率管是其中两路是低电流(两路0-1A,已确认,可以改采样电阻改成10A)量程,10路是高电流(0-50A)量程。
想更大的电压范围,可以自己换MOS,我自己换了一个模组,型号用的是IRF460,650W跑了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用那个675W的服务器电源)。
接上控制接口就可以用了(运放+/-15V供电,高/低电流档的电流信号0-10V,高低电流档的电流返回信号0-5V)。
模块重量有两种:4.16Kg/3.75Kg,两个散热片有点不同。
模块尺寸:约100*110*350mm,风扇是90*90*25mm(原机风扇是0.3A的小风力风扇)。

电路的稳定性/元件的质量都不用操心。

最简的方法用电位器给电流信号,用电压表接返回信号,用开关切近调低电流档,这样就能用起来;
高级点的,就用MCU+显示就可折腾出个比较高级的啦。
如果有人想一起玩,可以统计下,让同事把模组留给坛友折腾。

只是近段时间忙成鬼,没时间折腾,一直没发贴。

单路的电路如下(电路是同事按实物绘制的):

实物图:

电路板面

MOS管面

局部运放

运放2

原机MOS

散热片差异

原机面板

网友:
报名,算我一个

网友:
我也报名啊

楼主:
如果一起玩的坛友有几十个,就搞个小开源项目。
软件部分期待t3486784401坛友操刀。

网友A:
数量有多少,适合搞成一个测试架,上多个负载模组不?

网友:
报名一个

网友:
报名一个  原理图的R40应当接1—H——1    R34接地吧

网友:
报名加一,期待作品

网友:
我想要一个测试3V电源的电子负载

网友:
有兴趣。报名了!

网友:
有兴趣
报名一个

网友:
昨晚还在纠结要不要买台成品。。
取消
就这个了,报名+1

网友:
报名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有多少,适合搞成一个测试架,上多个负载模组不?

数量不能确定,之前同事收了40-50个,现在基本上出完了,后面再收的我请他留下来。

网友:
报个名,不买成品了

网友:
感兴趣,报名+1

楼主:
报名的坛友,一起想一下外壳/控制板/显示器的大概样子。

网友:
有兴趣
报个名

网友:
有兴趣,报名+1

网友:
感兴趣,报名一个

网友:
有兴趣,报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名的坛友,一起想一下外壳/控制板/显示器的大概样子。

这个东西体积不小,外壳不太好找到刚好合适的成品,网上能搜到的铝型材壳体能用的只看到136*136的一款,103*120的估计都不行

然而,它却不是分体壳,还不便宜,这样它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

因为不能分开上下盖方便安装的话,还不如直接买120*120壁厚3的铝型材方管,有黑色的可以选择,然后两端面板3D打印。
这种是装修用的,应该比壳体便宜

同时也因为体积不小,可能很多人桌子都太好放不下这么长的东西,不知控制面板和本体分开的形式是否可取(比如将本体做成串口控制的)

网友:
報名報名

网友:
这个不错,要多少银子啊

网友:
报名,报名!!!

网友:
可以,报名搞一波

网友B:
抄的电路图上的电流返回信号不是0-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的电路图上的电流返回信号不是0-5v呢

低电流档是2路合并后的电流0-1A,对应0-5V;
低电流档是10路合并后的电流0-50A,对应0-5V;
图中是其中一个MOS的。

网友:
太好了!报名!算我一个。

网友:
报名,有兴趣~

网友:
这个不错,报名

楼主:
后面就不要报名了,差不多了,数量应该都不够分了。

楼主(2022-03-06):
同事又撸了一批回来,如果有想先拿模块回去自己折腾了,我可以把同事的闲鱼链接推荐一下。

网友C:
才仔细看这个玩意……它输入的控制信号是负压??为啥设计成这样。。

编辑:
有意思,整个是反着的,楼主位图上的参数它并不是-5V对应5A,
如果把R39从3k换为4.7k,就是-5V对应10A了。
R34和R39这里10倍,R42这里2倍。
如果R34=47k, R39=4.7k, R42=0.1R,那么就是-1V对应1A了

但还没明白它为什么要做成反的,
比起一般的“从运放+端输入指令,运放-端反馈电流信号的做法”,它这样搞运放+和-都始终在GND处,
这就是这样做的好处?是为了范围不受限制?还是说,这样做成反的还会有什么别的优势?。

编辑2:
明白一点了,与反相放大电路一样,运放+和-都始终在GND处: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复读机)。

编辑3:
这样共模电压为0,对运放的要求也低。
运放+和-都始终在GND处,运放失调电压和运放输入偏置电流都不会有大变化(他们会随输入端共模电压而变化),从而改善了电路线性,优秀。。

编辑4:
如果有不对的或不全的,请指出或补全。

编辑5:
谁能解释下D5和R36是怎么回事?跟MOS栅极电容有关系?R36的5k阻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好多负载后级?

网友D:
闲鱼链接推荐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才仔细看这个玩意……它输入的控制信号是负压??为啥设计成这样。。

编辑:

用成反相我感觉好处就是排除共模电压引入的误差。缺点就是输入需要负压还有输入阻抗低。

D5和R36那路正常工作期间D5反偏,所以应该是上电/掉电时起作用的。

不过D5的寄生电容4pF,跟负反馈的高频补偿电容4.7p都一个等级了。感觉会影响理论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成反相我感觉好处就是排除共模电压引入的误差。缺点就是输入需要负压还有输入阻抗低。

D5和R36那路正 ...

感觉D5不太像是上电/掉电时的。。
D5导通时,一定是运放输出为负压,而MOS那边就算彻底关死也不需要跑到负半边来。
它更像是处理运放输出过冲的,当运放输出冲到负半边来时,会通过R36和D5拉运放-端输入,使这个电路的恒流电流被变更为一个大于设定值很多倍的电流从而使运放输出从负回到正输出,但不清楚什么情况下运放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过冲。

编辑:
知道了,当外部串联了电感时会导致运放输出冲到负电压电压,但这样的话关闭了的MOS与电感会进行PK,会导致MOS被击穿,所以R36和D5的作用,应该是发生这种情况时,使MOS导通,卸掉电感上的能量防止mos炸掉。

是个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链接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同事是王工:
【闲鱼】https://m.tb.cn/h.fMfC9kN?tk=6AcN2fueAqQ「快来捡漏【600W 拆机直流电子负载模组,4层高档PCB板,高档: 最】」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F:
这玩意不就是恒流源阵列吗,其实负载来说最核心的东西还是看电阻。有没有非常好的检流电阻是能否获得精度的关键。不然电流一旦流过,电阻阻值一个劲乱跳,测出来也会是一个劲的乱蹦。干了几十年发现模拟电路的难点其实就是器件,电阻温度系数不好神仙来了也没用,温度系数过硬随便一个就能做出来。比如做负载要一大堆管子形成恒流源阵列为的是能把热给均了,但要是有一个散热片面积手机那么大的模块随便一个就300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D5不太像是上电/掉电时的。。
D5导通时,一定是运放输出为负压,而MOS那边就算彻底关死也不需要跑到 ...

我开始想的是上电运放输出负压(比如dac初始化较慢之类的导致的或者上电时需问题)导致响应较慢,所以加入二极管钳位运放输出不进入饱和区。

你说的串联电感是指测试电源到电子负载的引线造成的电感么?

我看老外的电子负载也有加这个二极管,但是并没有串个电阻。下面的文档是同相输入,但是二极管的作用估计一样,但是德文的我看不懂。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bTVuK_tt4-I0IDpjWf2zw
提取码:2222

第九页左下有描述。还有HP6050A的图跟这个差不多,不过反馈环里面还加了一路差分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开始想的是上电运放输出负压(比如dac初始化较慢之类的导致的或者上电时需问题)导致响应较慢,所以加 ...

DAC没有输出时,那就是这个电路得到0V,没毛病的,也不太可能使用双电源的DAC吧……

我现在只发现外面接了电感时才能出现这个二极管导通的情况,二极管导通时运放输出负压最大值。这个动作很明显是强行开启了mos去泻电感能量。

要么就是输入需要给个正压,也就是与正常负压信号相反的,那二极管才能导通,

但是这种情况在设计上就能够避免,我不认为这种厂家的设计者会出现同一个机器里一个板子上头脑清醒,而另一个板子上失智的情况。。

别的还没找到什么办法能够触发那二极管工作的情况。。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那就是测试电源到电子负载的引线的电感了,但是我认为装上了这个二极管之后,这个电路应该可以连接具有较大电感量的线圈,比如电磁铁或电机。

你发的这个PDF画风味道独特呀,真的是好久没看到这种的了,它去掉了二极管和电容串联的电阻,我认为是可以的,Chroma这个电路去掉二极管的电阻后,只不过是增大了调整动作的幅度,与带有电阻的相比可能在速度上稍有劣势,但我认为可以不关心这一点。

HP6050A的我之后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不就是恒流源阵列吗,其实负载来说最核心的东西还是看电阻。有没有非常好的检流电阻是能否获得精度的 ...

现在的图上看不到它这个电阻是啥呀,只能看出是2个引脚间距13mm的电阻并联的,估计就是2个1W的0.1R圆柱直插电阻并联,不知道啥精度了,但都用OP27了,应该也不能太差

编辑:咸鱼页面看到了,是DALE 50mR 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开始想的是上电运放输出负压(比如dac初始化较慢之类的导致的或者上电时需问题)导致响应较慢,所以加 ...

我把2个都传上来:

楼主位的图和这两个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HP的跟楼主位的Chroma一样是反向的,增加了电压测量(它支持恒功率和恒阻模式)和电流信号差分放大,这样电流信号可以在最佳位置获取,避免了铜皮电阻导致的误差。
德国的那个不是反向的,会受到共模电压影响,是常见的恒流电路的形式,但是它的那个二极管也可以发挥有效作用。

德语的我尝试翻译一下这部分,整个的就不搞了,没那个实力。。

Endstufe
Die zu belastende Gleichspannung wird über die Polklemmen „+” und „-” zugeführt.
Zum Schutz vor Überspannung, z. B. durch statische Entladung verursacht, ist die Transil-Schutzdiode D 400 parallel geschaltet.
Die Leistung wird in 6 parallel geschalteten FETs vom Typ BUZ 102 umgesetzt.
Eine gemeinsame Ansteuerung dieser FETs ist aufgrund der Exemplarstreuungen und der dadurch zu erwartenden ungleichmäßigen Leistungsaufteilung nicht möglich.
Deshalb wird jeder FET mit einer eigenen Ansteuer- und Stromregel schaltung betrieben. Die 6 Stufen sind völlig identisch aufgebaut, sodass die Beschreibung beispielhaft an der Ansteue rung von T412 erfolgen soll.
Das in seiner Anstiegsgeschwindigkeit begrenzte StromSollwert-Signal wird über den Spannungsteiler R 410, R 411 zugeführt.
Der als Regler fungierende Operationsverstärker IC 410 vergleicht diese Spannung an seinem nichtinvertierenden Eingang (Pin 3)
mit dem auf seinen invertierenden Eingang (Pin 2) geführten Signal, das dem tatsächlichen Strom entspricht.
Sind diese nicht identisch, so ändert sich die Ansteuerung über den Ausgang (Pin 6) entsprechend.
Die Komplementär-Emitterfolger-Stufe T 410/ T 411 stellt den zum Umladen der Gate-Kapazitäten erforderlichen Strom bereit.
Die Stabilität des Reglers bei gleichzeitigen guten dynamischen Eigenschaften wird durch die Beschaltung mit R 414, C 413, C 411 und C 412 erreicht.
D 410 verhindert, dass der Regler bei einemSollwert von Null und darunter in die negative Übersteuerungsgrenze fährt (der Laststrom kann nicht kleiner als Null werden). Die Erfassung des fließenden Laststroms erfolgt über den Shunt R 416.
Dieses Signal wird außerdem über den Widerstand R 415 herausgeführt und mit den stromproportionalen Signalen der fünf anderen Stufen zum Gesamtstrom zusammengefasst.Um die Wärme von den Leistungs-FETs effizient abführen zu können, sind diese auf einem ELV-Lüfter-Kühlkörper LK 75 montiert.

功放
要加载的直流电压通过端子“+”和“-”提供。为防止过压,例如静电放电,并联了TVS保护二极管D 400。
电源被分配到 6 个并联的 BUZ 102 场效应管。由于制造公差和功率分布差异,一起控制这些场效应管是不可能的。
因此,每个场效应管都使用独立的驱动和电流控制电路,6个单元完全相同,这里以T412的控制为例进行说明。
通过分压器 R 410、R 411 提供上升速率受限制的电流设定信号。
运算放大器 IC 410 在其非反相输入端(引脚 3)比较该电压,实际电流信号反馈到其反相输入(引脚 2)。
如果它们不相同,则通过输出(针脚 6)进行的控制。
互补射极跟随器级 T 410/T 411 提供对栅极电容充电所需的电流。
R 414、C 413、C 411 和 C 412使控制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具有良好的动态特性。
D 410 防止控制器在设定点为零及以下(负载电流不能小于零)处驱动到负过载限制。
通过R 416检测负载电流。该信号还通过R 415输出,并与来自其他五个单元的电流信号一起得到总电流。为了能够有效地散发功率场效应管的热量,它们被安装在一个ELV风扇散热器LK 75上。

它没有怎么详细说D410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就这么一句话。我认为不管是错误的输入信号,还是外部电感导致运放输出负压,都是该二极管发挥作用的情况。
德国这个还有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是运放的输入信号上升速率是受限制的。楼主位chroma的板子上中间存在一些电位器和额外的运放,我猜测在翻转设定电流信号电压的同时可能也做了这样的限制。

网友:
电阻那种东西主要是温度系数,热了以后阻值变化越小就越是牛,就这点事。其实金属箔电阻也就是镍铬合金而已,但我们就是做不好几十年了都做不好。小阻值的康铜丝曾经能做到8ppm但这几年再做不出来了,听说老师傅over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把2个都传上来:

的确很难想到运放何时输出负压。你说的电感导致运放输出负压是种什么情况,通过Cgd么?是上电期间还是正常工作期间(测试电源瞬态测试的时候)。

电感导致负压的大小可控么(那个3k电阻也挺大的我感觉是给运放限流的)?如果不可控这种情况估计运放输出要加保护措施了。

我想了想,如果dac输出负压,运放输出负压,采样电阻上电压0V,谁来提供之路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的确很难想到运放何时输出负压。你说的电感导致运放输出负压是种什么情况,通过Cgd么?是上电期间还是正 ...

是正常工作期间,比如外面接了个10mH的电磁铁,电流设定在5A,突然把电流设定改为0A,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运放发现电流高于指令要求的0A,还拉不下来仿佛失去控制,它就使劲的往下拉MOS栅极,运放输出就会冲到负压(负满幅输出),然后二极管导通把运放输入-端拉低到低于GND的电压,然后运放输出就会回到正电压,MOS导通,电感能量被泻放。

其实任何电感导致的电流高于设定值的情况都会进入这个状态,可以想象接了电机也很容易遇到同样的情况。

电感导致的负压大小不可控,直接就干到运放能输出的极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正常工作期间,比如外面接了个10mH的电磁铁,电流设定在5A,突然把电流设定改为0A,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 ...

"运放发现电流高于指令要求的0A" 这个得通过采样电阻才能知道啊,你说的像是mos管击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运放发现电流高于指令要求的0A" 这个得通过采样电阻才能知道啊,你说的像是mos管击穿了?

是通过采样电阻得到,但没有击穿,可能是MOS的Coss和楼主位PCB图上蓝色的薄膜电容C6在起作用。
然后运放就很快变成了正输出(此时输入为0),MOS被打开。
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MOS会因连接了电感而击穿损坏。

编辑:
我前面可能说的不太对,可能我搞混了手头的一些内容,运放并不会抵达负满幅输出(或时间太短没有意义),二极管导通之后运放输出就被纠正了,所以电路有那个二极管时运放输出只会短时间低于GND一点点然后马上就被矫正。而没有安装二极管时运放是可以达到负满幅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通过采样电阻得到,但没有击穿,可能是MOS的Coss和楼主位PCB图上蓝色的薄膜电容C6在起作用。
然后运放 ...

有没有仿真下这个运放电路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仿真下这个运放电路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仿真里的表现很好,我感觉响应比稳定性更好(因为稳定性方面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点波纹,也可能是我什么设置不对)

我打了块板子用LM358做了1个通道的打算粗略地试试实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仿真里的表现很好,我感觉响应比稳定性更好(因为稳定性方面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点波纹,也可能是我 ...

贴些图学习下啊,或者重新开个贴讨论下。358有点悬啊,带宽还不到1M,这个电路看那个4.7p,开环带宽估计不低。

我也仿真了,但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可能哪里错了。在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些图学习下啊,或者重新开个贴讨论下。358有点悬啊,带宽还不到1M,这个电路看那个4.7p,开环带宽估计 ...

等板子到了我上实测的吧,仿真的我担心过于理想。
LM358可以的,是慢点但不影响功能实现,电容改改应该就行